MINI无副翼静态改装

楼主(2012-03-14):
大概尺寸是机长310CM左右,高90。
可以用HISKY 3D 无副翼直升机直接改装吗??

楼主:
或者有什么建议都可以给个建议

楼主:
有没有改装成功的例子

网友:
HISKY 刚出,有例子吗, 另売有多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规格】 1:48

51 x 34.5 x 9.5 cm / 1184g

网友B:
改了来看是可以,飞就不用考虑了!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来看是可以,飞就不用考虑了!太重!

改用大一点的电机,磨薄机壳行不??

网友:
知道450级别的起飞重量吗 才800到900克!!

网友C:
为什么是HISKY?难道是TUO?

网友:
那壳装上去直接把鸡脚压骨折,另问一句,是否换了种忽悠方式?来忽悠静态玩家了

网友:
我正准备改装静态的直升机,1:48应该合适吧!

网友:
这种级别的电直,用静态模型改外壳比较难,主要是重量。尤其是这个机型的电路板是竖的,更不好安排,恐怕只有少数机型才能适合。
实在有心搞的话,建议用纸模型改,或者用吹塑纸贴膜。重量控制比较好。不过需要点手工能力。自己掂量看吧。

网友:
看到了XXMCPX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选定那款鸡鸡??给个方案行不??我就是喜欢那款“种马”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是HISKY?难道是TUO?

绝对不是TUO!!都是看多了才有兴趣!!或者帮忙选一款能把“种马”顺利起飞,平稳飞行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