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 CP(脚架)最简改装 可挂载(300MAH — 900MAH 锂电)灰到手抽筋

楼主(2012-03-14):
 G.CP帮朋友改主无刷后脚架滴雀软!

不用移置什么M.CP脚架与主体(据说设计有缺 陷

经O烟酒…用D03脚架 + 2到3根扎带解决、看图(当然喽、头罩是装不上滴,裸飞

如改尾无刷电调可放在电池下面的支架内

楼主:
杀花不留

网友:
电池比飞机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那摸夸张,兽牌电池20多克,那脚架还兼容华原厂或副厂600MAH锂电,选择多多

网友B:
怎么看都象是狗骑兔子啊

网友C:
请问电机多少KV的,在哪里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來是給 4#3B, 4G3, 4G6 用的, 很燙手的!

网友:
老漢推車............

网友:
狗骑兔子,形容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都象是狗骑兔子啊

弓虽  那结构那层次有经验滴都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机多少KV的,在哪里买的??

内转电鸡4G6(WK-WS-12-005)连续飞两电没问题,淘宝搜

网友D:
这种低品质改装不向你NF7的作品哟~~

网友:
看到这样的图片,两个字:难看 三个字:太难看 四个字:非常难看

网友:
 只要能飞  难看点算个啥!顶

网友:
这么重,电机负载大啊。。

网友E:
能飞多少分钟???     900毫安电池电池好像是22克          JJ才30几克重。。。

网友:
如果是用空心杯尾尾电机最好不要放大电池,重量增加,主翼和尾电机转速要增加,尾电机寿命也短了

网友:
飞到抽筋接着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低品质改装不向你NF7的作品哟~~

化繁为简无所谓品质高低,好飞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飞多少分钟???     900毫安电池电池好像是22克          JJ才30几克重。。。

最新配置(整鸡重70克)可飞8分钟左右
电鸡齿8T + 大齿盘62T
D02S主电鸡WS-15-001
改装10A-L3主电调
7MM尾电鸡 + 45MM反桨
D03脚架
没缩水兽牌800MAH锂电

网友:
重了好多~~负担会不会有点大呀?

楼主:
又试了一种组合(可飞14分10秒
空鸡42克(带电池重57克)
电鸡齿8T + 大齿盘62T
Bolt A120
改10A-L3主电调
7MM尾电鸡 + 45MM反桨
改D03脚架
D02S原厂600MAH锂电

网友:
我不要续航长,每块电池给我两分钟的暴力3D就行。。
25C 300MAH 。。最适合。
机身轻量化

网友:
这个姿势,会让人遐想……

网友:
我想知道你这个角度,陀螺如何自检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个角度便于拍照,对频当然要放平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