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油门启动计时功能使用方法

楼主(2012-03-14):
DEVO 10已有油门启动计时功能了,按照以下方法设置:
1,先进入模型菜单--->遥杆位置开关---->选择SPSO开关----->通道选择油门----->位置调到L95%左右------>开高向----->在最后面一项可以看到状态提示,退出
2,选择功能菜单--->计时器----->类型选择码表计时器------>开关选择SPSO开关
按以上方法就可以正常使用油门计时功能了。

网友:
天7也有啊

网友A:
油门计时功能 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计时功能 有什么用

好处就是,开始计时不用开关。。。天7/8/9都有这个功能,我设置是油门高过20%开始计时

网友B:
我94年买的KO EX-1车模遥控器就有这个油门启动计时功能。

网友(2012-06-24):
 很实用。Devo10这个功能我找了半天设置好。顶楼主分享!

网友:
开了倒计时和振动的话,计时到0还会振动提示,这点不错的,700多的控做到这样也算不错了!

网友C:
缺点:切熄火后,只要油门没打下来,照样还在计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点:切熄火后,只要油门没打下来,照样还在计时
确实如此,这应该算个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点:切熄火后,只要油门没打下来,照样还在计时
已经很不错了,小bug期待华科尔升级吧

网友(2013-03-31):
“位置调到L95%左右”是什么意思,比如我想设置为油门通道超过10%开始计时,低于10%暂停计时,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D:
我正郁闷d10没这个功能呢,一直忘记开计时。现在好了。感谢楼主研究分享。

网友:
多谢楼主,以前一直找不到方法~~

网友(2013-05-07):
终于找到了~

网友:
8S应该一样吧

网友:
D10怎么切熄火!

网友:
一直这样用

网友:
太好了,正要这个,多谢分享。望解释L95%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94年买的KO EX-1车模遥控器就有这个油门启动计时功能。

时光一去不复返啊

网友E:
不错 这个找了 好久

网友F:
留帖标记

网友G(2013-06-27):
好设置,我之前都说这个破控没有这个功能呢!谢谢楼主!

网友H:
要想油门计时晚点启动,把L95% 调到L80%(大约是6%油门正好是我的SCP螺旋桨开始旋转的点)就可以了(以此类推)

网友I:
不错,不过怎么清空计时器

网友J:
我也入了D10

网友K(2013-09-10):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L:
以前看到过这个帖子,今天拿出控来抓狂了,又搜索到了这个帖子
真是太好了,免得每次起飞都忘记计时
收藏了,感谢LZ分享

网友M(2013-12-02):
这样计时太方便啦,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N:
清空计时必须关控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清空计时必须关控吗?
清空点左下角“DN”

网友O:
D7e试了下,不错,最好计时类型选 倒计时的,L80%是油门遥感向下行程比例,设为L50就是油门大于25%计时

网友P:
额,其实我想问问,D10的油门保持是哪个按钮?

网友Q:
感谢楼主呀,D12S同样适用。正愁每次都要开计时器麻烦,找到好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