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八寸浆和十寸

楼主(2012-03-14):
同样的电池  八寸浆和十寸哪个留空时间长 哪个稳定 求解   个人理解是 十寸留空时间长 八寸更稳定

网友A:
8寸稳定,但是很耗电,也很费电机。10寸更适合,只是震动要大,都是听各位大大说的,我转述,呵

网友:
10寸留空时间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8寸稳定,但是很耗电,也很费电机。10寸更适合,只是震动要大,都是听各位大大说的,我转述,呵

说的都有道理,不过具体还是得根据自己的机子选择,最好两个都试试,适合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