钼丝有没有磁性,怎样鉴别?

楼主(2012-03-14):
钼丝有没有磁性,怎样鉴别?请用过的兄弟指教一下。今天在废品站看到一大卷细金属丝,直径在一MM以下,不知道是不是钼丝,如果是可以购来造福坛友。

网友A:
1MM直径是钼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直径是钼棒了!

不到1MM,钼丝多粗?

网友:
回复 网友B:

0.16-0.18

网友:
最细的0.12MM~最粗的我知道的是0.2MM的~不知道有没有还要粗的,0.18是最常用的,钼丝没磁性

楼主:
谢谢各位,晚上再去看看,目测应该直径在0.5MM以下。

网友C:
敲个白炽灯泡取下钨丝两端的支撑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敲个白炽灯泡取下钨丝两端的支撑看看。。。

那是铜丝或者铜镍合金

网友E:
钼丝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铜丝或者铜镍合金

灯丝支撑一般是用钼丝,钼的熔点较高。

网友:
呵呵,通常情况下金属中,只有铁 钴 镍是磁性物质

网友:
灰黑色,强度很高,象0.18MM的钼丝,你用手拉住两头很难拉断,硬度方面比剪刀刃口差不哩。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钼丝有什么用。。。

 ,貌拟线切割用。

楼主:
很遗憾,用磁铁试了一下,可以吸,看来不是钼丝。以前在二手市场看到一个老太太卖一卷三斤重有标签的钼丝要价40,当时不识货,现在没地方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