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尾巴向右偏什么问题?是通病吗?

楼主(2012-03-14):
mini cp 尾巴向右偏什么问题?是通病吗?调整过来自己又像右偏……刚买新机子,尾桨没问题

网友:
微调一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飘吧1,我的也有这问题

通病?没解决办法吗?

网友:
楼主还是微调吧!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无论怎么微调尾巴还是缓慢向右偏,看来应该是通病!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你们不说还以为只有我的才这样!不是说mini cp锁尾很好的吗?

楼主:
晕了,通病啊……无语了

网友:
我的还好,只有开3D急加油的时候会右偏20度左右,平时锁得很好,我感度调的是85,螺距油门按的说明书设置,LZ试试。

网友:
一直在挣扎要不要败一个MINI-CP体会一下和MCPX的区别,随着玩的人越来越多,经验反馈越来越多,我打消支持国货的念头了

网友B:
我的也是,剛起飛一定要打左旋微調...另外我想問問MCPX會有這問題?每次剛起飛都要打些微調?

网友:
额。。MCP X  V1锁尾也不好。但是微调也不能解决问题。改尾桨大小或者尾电机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剛起飛一定要打左旋微調...另外我想問問MCPX會有這問題?每次剛起飛都要打些微調?

我的不用。。。MCPX原装的机器,原装的电池,急速加减油门(不翻滚)都在5度以内。如果不打进油门,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认为是锁得一根棍...V2版。。。网上有些录像看到转10多度的,我觉得是买到二手货,尾电机寿命快到头了。。。飞行期间,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漂移

楼主:
跑题了……老鸟们、高手们、专家们谁有办法解决mini cp温飘啊……求助

网友:
我的就不摆。。。感觉MINi CP锁尾很好      我的就是飞行时间有问题。。。飞行时间不到3分钟。。。

网友:
调尾混控即可。

网友:
微调冒是没用吧

网友:
感觉MINi CP锁尾很好的,微调根本没有反应,对尾15秒左右调整一次,右15度到25度左右,

网友:
昨天这个问题我问了别人  有人说是脱落中立偏了 具体我也不懂 请问大家 陀螺中立 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