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好长时间,突然在空中就失控了........找了1个多小时终于在别人的楼顶上找到.....

楼主(2012-03-14):
昨天中午下课后就去飞飞机,飞了好长时间,突然在空中就失控了........找了1个多小时终于在别人的楼顶上找到.....

      可后果是接收机坏了,通电后没有反应了,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啊,小弟在此谢过了!!
遥控是天6A,接收是原装的,有解吗???

网友:
接收机电池电压是否正确呢,不会是更换过了吧

楼主:
通电了,有电压啊

网友:
个人认为是质量问题O_o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中午下课后就去飞飞机,飞了好长时间,突然在空中就失控了........找了1个多小时终于在别人的楼顶上找到.....

      可后果是接收机坏了,通电后没有反应了,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啊,小弟在此谢过了! ...

您好:
         请先确定出现问题的原因,才能找出问题的根源进行彻底的解决,避免今后再发生同类事情,如确定是接收机坏了,请发我们售后服务部检测分析,谢谢!

网友A:
哈哈,又是贴地飞的东西,我N年钱就用过了,你也算倒霉,空中失控,要万一伤到人就悲剧了,我是直接在地面失控,不会伤到人,就算接收坏了又怎么样了,如果飞机贵的话,几千块就没了,贴地飞会赔你吗,诶,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贴地飞这害人公司还能生存,还不倒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天上飞着飞着然后就失控了,打舵面没反应了,飞出学校了,撞到人家楼顶上去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哥们的同情啊,推荐个好点的控啊,(400RMB以内的啊)

网友:
推荐TDF6、7、8、9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发啊,能详细点吗

网友:
最受不了就是动不动发帖,一惊一乍的
先搞清楚是不是控的问题再喷啦

网友:
我觉得要发,贴地飞的东西不行,就要说出来,让大家知道哈哈,不能让这种厂家存在

网友:
重要的是找到原因。

网友:
任何事情都不要走极端

网友:
说说你的配置,机型,飞了多长时间

我发现一般发这种贴的都是新新手居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接收坏了啊,难道在你这种人眼里我这种“上等兵“连这种问题都解决不了啊

楼主:
上单翼,2217双发(2217kv1250-9047桨,2217kv2600-6040桨),前后配置的,翼展1.2m,加上载重4斤多,这架飞机飞了1个月左右,这样还算新手吗

楼主:
受不了了,晚上发图,看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天上飞了半个多小时了,最后一次上天飞了几圈就突然失控了,距离100m左右吧,之后接受就坏了,通电没反应,也不亮灯,怎么找原因??所以上论坛上来求救啊

网友:
你用什么电池飞的?能飞半个小时?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一个起落啊,是多个起落加起来的时间,

网友:
2KG重的机想必电池是大大的,难道是电池电流过大?

网友:
我就纳闷了  我天8S  怎么就不失控呢   郁闷死我了  都3年了!!!!

想换控都不给我  正当理由  郁闷啊

网友(2012-05-30):
很久没来了,顶一下

网友:
飞机上有电压报警器吗(测带负载电压)?很有可能是电池过放了,我的飞机一般在天上的时间5~8分钟,没飞你这么久的。

接收机电压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
你检查下你的电调输出的5v电压,搞不好负载太大,击穿了,直接是3S电池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又是贴地飞的东西,我N年钱就用过了,你也算倒霉,空中失控,要万一伤到人就悲剧了,我是直接在地面失控,不会伤到人,就算接收坏了又怎么样了,如果飞机贵的话,几千块就没了,贴地飞会赔你吗,诶,就是想不明 ...

不要不是去帮楼主找出失控的原因,而要一出现失控就骂天地飞。
谁也不是天才,飞行就是在不断分析事故中学习、长进。如果接收本身问题造成的、天地飞厂家应该也给楼主出合理的答复。

网友:
我是天6入门,现在用 天7 天8,只遇见过大脑失控。

网友:
有可能是摔坏的,我一个2.4的接收机炸了一次,3通4通就没反应了。别的通道都有动作

网友:
贴地飞......呵呵,福他爸也不敢号称贴地飞,对吗,其实现在的遥控器,接收机也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天地飞用的人多,出故障的慨机会也会大些,出了问题要查清问题再发言,我用了几款国产遥控都没炸过机,但国产遥控的做工差点,遥杆电位器没福他爸的耐用是事实,但这点差距并不会导致炸机(3D出外),福他爸能保证不炸机吗,没有国产遥控有那么多模友吗,没有国产遥控福他爸现在的价格买得到吗,没有国产遥控网上有那么多淘宝店供模友购买吗,同理没有盗版软件大家都能在网上发贴吗,......

网友:
还有就是福他爸不使用原厂接收稳定性都是浮云,

网友:
支持国产控 贴地飞除外

网友:
标题

你还是幸运的,我刚买天6a时没人带,就一个人飞,原装的接收害死人了,**才能控制不到一百米,地面跑没问题,天上飞远就炸。新手又不知道是啥原因,还以为是又干扰呢,结果一炸在炸,损失两家飞机。后来才换的接收,问题解决。当时就把接收砸了。不过遥控器到是蛮厉害的,这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依然坚挺!没出一次问题,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