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模友的思路diy10元电子螺距尺

楼主(2012-03-14):
首先,你需要一个安卓手机
然后,你需要下 载一个名叫powerbubble的软件
最后,你需要一个螺距尺(玩直机的都有吧。。。)
不多说了,看图

楼主:
手机是用宽胶带粘上的(htc等圆边手机我也没办法)
软件在应用汇搜索水平仪可以找到
穷人买不起电子螺距尺,轻点拍哈
用之前先在尾管上把软件调零哈

楼主:
来张近点的

网友:
楼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电子螺距尺 还有 穷人用亚托的尾管 还用碳纤拉杆

楼主:
好吧,我确实没用过电子螺距尺,这个软件是可以显示角度的,凑合用吧。尾杆飞机买回来没炸坏,为什么不能用,嘿嘿,拉杆是富丽的,不贵啊。

网友:
有成品卖的,IP的,直接卡上就可以用

楼主:
这不是买不起IP么。嘿嘿

网友:
很早以前就做过一个,太重了,450上使用不合适

楼主:
这个夹的位置靠近旋翼头一点,大桨的形变可以无视了。

楼主:
啊,9楼那个  180可以直接买电子螺距尺了。

楼主:
我这个塑料螺距尺才十块,就是用着没那个方便,得粘上去

网友:
碳纤拉杆是不貴  那天摔到要害  尾伺服一起掛   貴不貴?   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