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和500PRO

楼主(2012-03-14):
非常倾向于500,主要450的尺寸感觉稍小了些,不知道飞起来的感觉是否大同小异呢?大家对于这两个级别有啥好的建议呢?有纠结啊,500的价格让人生畏,大家觉得我是否要咬牙上500呢?

网友A:
500副厂件少哦,还有大桨好像没木的,炸鸡成本是450三倍吧,。

网友A:
我的JJ主轴 横轴 前伞尺都是副厂,哈哈,小炸30搞定

网友B:
450和500级运动性差不多,

网友A:
500的电池贵

网友C:
如果買不起配件,最好不要咬牙上。套機的錢是配件錢的零頭。。

网友D:
标题
泰世425也是500级别的,空机才460,配件也便宜。

网友E:
作为练习机,最好根据经济来,有钱拿700当练习机都可以,500的很多配件价格比450贵3倍以上,特别是大浆500木浆价格和450一般碳浆差不多了,大机机最好有人指导不然危险性大得多。

楼主:
那就定450了,钱宽裕了再上更大的了

网友F:
根据米来决定玩啥机型

网友G:
以我的感觉,两个飞机悬停手感差不多,航线500比450要稳,但是差异不大,动力性,6s的500不如6s450!
看你拿来飞什么了,练悬停和航线450就够了,如果练3d,450比较飘,500是不错选择!

网友H:
500主要是浆和电池贵,其他都还行

网友I:
450和 500中间吧 480 都说是500的感觉 450的价钱

网友J:
没必要,稳那么一点就会减少炸机吗?

网友K:
有米谁不想上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