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几个原代码设置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12-03-14):
我使用的是这种DOF模块,不知道下面几个怎么设置。
模块使用芯片: L3G4200+ADXL345+ HMC5883L +BMP085

**下面的传感速率选择哪种**
#define I2C_SPEED 100000L     //100kHz normal mode, this value must be used for a genuine WMP
//#define I2C_SPEED 400000L   //400kHz fast mode, it works only with some WMP clones

**运行频率选择,选择哪个**
//#define ITG3200_LPF_256HZ     // This is the default setting, no need to uncomment, just for reference
//#define ITG3200_LPF_188HZ
//#define ITG3200_LPF_98HZ
//#define ITG3200_LPF_42HZ
//#define ITG3200_LPF_20HZ
//#define ITG3200_LPF_10HZ      // Use this only in extreme cases, rather change motors and/or props

**JR设备好像没有**
//#define SERIAL_SUM_PPM         PITCH,YAW,THROTTLE,ROLL,AUX1,AUX2,AUX3,AUX4 //For Graupner/Spektrum
//#define SERIAL_SUM_PPM         ROLL,PITCH,THROTTLE,YAW,AUX1,AUX2,AUX3,AUX4 //For Robe/Hitec/Futaba
//#define SERIAL_SUM_PPM         PITCH,ROLL,THROTTLE,YAW,AUX1,AUX2,AUX3,AUX4 //For some Hitec/Sanwa/Others

**下面的传感器选择哪个**
//#define FFIMUv1         // first 9DOF+baro board from Jussi, with HMC5843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FFIMUv2         // second version of 9DOF+baro board from Jussi, with HMC5883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FREEIMUv1       // v0.1 & v0.2 & v0.3 version of 9DOF board from Fabio
//#define FREEIMUv03      // FreeIMU v0.3 and v0.3.1
//#define FREEIMUv035     // FreeIMU v0.3.5 no baro
//#define FREEIMUv035_MS  // FreeIMU v0.3.5_MS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FREEIMUv035_BMP // FreeIMU v0.3.5_BMP
//#define FREEIMUv04      // FreeIMU v0.4 with MPU6050, HMC5883L, MS561101BA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PIPO            // 9DOF board from erazz
//#define QUADRINO        // full FC board 9DOF+baro board from witespy  with BMP085 baro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QUADRINO_ZOOM   // full FC board 9DOF+baro board from witespy  second edition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ALLINONE        // full FC board or standalone 9DOF+baro board from CSG_EU
//#define AEROQUADSHIELDv2
//#define ATAVRSBIN1      // Atmel 9DOF (Contribution by EOSBandi). requires 3.3V power.
//#define SIRIUS          // Sirius Navigator IMU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SIRIUS600       // Sirius Navigator IMU  using the WMP for the gyro
//#define MINIWII         // Jussi's MiniWii Flight Controller
//#define CITRUSv1_0      // CITRUSv1 from qcrc.ca
//#define DROTEK_IMU10DOF
//#define DROTEK_IMU10DOF_MS
//#define DROTEK_IMU6DOFv2
//#define MONGOOSE1_0     // mongoose 1.0    http://www.fuzzydrone.org/
//#define CRIUS_LITE      // Crius MultiWii Lite
//#define CRIUS_SE        // Crius MultiWii SE

楼主:
另外下面传感器选择,一选择#define L3G4200D和#define ADXL345代码在ARDUINO里就无法通过,
就跳错。 出现:error: 'void Gyro_getADC()' previously defined here

//if you use independent sensors
//leave it commented if you already checked a specific board above
/* I2C gyroscope */
//#define ITG3200
//#define L3G4200D

/* I2C accelerometer */
//#define MMA745
//#define ADXL345
//#define BMA020
//#define BMA180
//#define NUNCHACK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nunckuk as a standalone I2C ACC without WMP
//#define LIS3LV02
//#define LSM303DLx_ACC

/* I2C barometer */
#define BMP085
//#define MS561101BA

/* I2C magnetometer */
//#define HMC5843
#define HMC5883
//#define AK8975

好像和下面代码有关系,什么都不选能通过,选择了就出错,看来是这里选择问题貌似选择//#define PIPO            // 9DOF board from erazz就没问题
//#define FFIMUv1         // first 9DOF+baro board from Jussi, with HMC5843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FFIMUv2         // second version of 9DOF+baro board from Jussi, with HMC5883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FREEIMUv1       // v0.1 & v0.2 & v0.3 version of 9DOF board from Fabio
//#define FREEIMUv03      // FreeIMU v0.3 and v0.3.1
//#define FREEIMUv035     // FreeIMU v0.3.5 no baro
//#define FREEIMUv035_MS  // FreeIMU v0.3.5_MS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FREEIMUv035_BMP // FreeIMU v0.3.5_BMP
//#define FREEIMUv04      // FreeIMU v0.4 with MPU6050, HMC5883L, MS561101BA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PIPO            // 9DOF board from erazz
//#define QUADRINO        // full FC board 9DOF+baro board from witespy  with BMP085 baro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QUADRINO_ZOOM   // full FC board 9DOF+baro board from witespy  second edition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ALLINONE        // full FC board or standalone 9DOF+baro board from CSG_EU
//#define AEROQUADSHIELDv2
//#define ATAVRSBIN1      // Atmel 9DOF (Contribution by EOSBandi). requires 3.3V power.
//#define SIRIUS          // Sirius Navigator IMU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SIRIUS600       // Sirius Navigator IMU  using the WMP for the gyro
//#define MINIWII         // Jussi's MiniWii Flight Controller
//#define CITRUSv1_0      // CITRUSv1 from qcrc.ca
//#define DROTEK_IMU10DOF
//#define DROTEK_IMU10DOF_MS
//#define DROTEK_IMU6DOFv2
//#define MONGOOSE1_0     // mongoose 1.0    http://www.fuzzydrone.org/
//#define CRIUS_LITE      // Crius MultiWii Lite
//#define CRIUS_SE        // Crius MultiWii SE

网友:
LZ,你的MWC的调试之路才开始呢。关于你的那些问题,简单的就是说:只选择你有的传感器芯片,把注释去掉,没有的芯片一定不能加上,其他的选默认就可以。

MWC各种传感器都只能有一个。否则就会出现编译问题。

你没说你的接收器是接几根线去控制板的,4~6根线的,不要选择SERIAL_SUM_PPM,那是一根线用的。

等编译通过后,用UI检查传感器方向,不对的,还要改代码重新上传。

网友:
传感器速率选择400000L,传感器你选择//#define DROTEK_IMU10DOF
//#define DROTEK_IMU10DOF_MS这两项试试,我还想问一下楼主的DOF板子在那买的?可否PM一下淘宝地址,谢谢!

楼主:
我的是i3g4200,下面这个是不是就不用选择了?
//#define ITG3200_LPF_256HZ     // This is the default setting, no need to uncomment, just for reference
//#define ITG3200_LPF_188HZ
//#define ITG3200_LPF_98HZ
//#define ITG3200_LPF_42HZ
//#define ITG3200_LPF_20HZ
//#define ITG3200_LPF_10HZ      // Use this only in extreme cases, rather change motors and/or props

什么叫4~6根线的,不要选择SERIAL_SUM_PPM,那是一根线用的?什么叫一根线??
我的接收是接五根线到控制板, T R P Y AUX1。
另外选择//#define DROTEK_IMU10DOF
//#define DROTEK_IMU10DOF_MS这两项无法通过编译,只有#define PIPO            // 9DOF board from erazz没问题

另外我的板在TAOBAO你搜店家
长江智动科技

网友:
#define PIPO            // 9DOF board from erazz
#define BMP085
其它不选

网友:
记得345不能通过,180可以。楼主试试

楼主:
#define PIPO            // 9DOF board from erazz
可以的

网友:
学习,技术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