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声音 450炸机 (请老鸟分析)

楼主(2012-03-14):
中午没事在 楼顶调机  已经基本搞好  正在悬停中 突然一声爆响 感觉就像飞机爆炸了一样 碰一声  眼看两个主浆以极快的速度飞不见了 。当时都蒙了我里JJ只有两米不到得距离,那一瞬间加上那种恐怖的爆炸声和主浆飞出去划破空气嗖嗖声,吓得我差点把控都扔了,还好没有打到我冷汗啊!! 难道没有打螺丝胶,不会吧每个都一步一步精心装的 飞前还做了检查。无奈拣起飞机查看 结果发现两个主浆都是从根部断裂的 所有螺丝都完好。继续检查主齿轮扫齿有5毫米长。    尾舵机拉杆严重弯曲尾杆也变形了,碳纤副翼打碎了一个平衡杆严重弯曲,这些应该是落地后造成的。但就是想不明白原因出在哪?难道是玻纤浆的质量差到这种程度?为什么会两根同时折断?

网友:
断桨应该不会有爆炸声吧。

网友:
楼主直机有危险性,安装一定要先读懂说明书,有金属的地方一定要打胶的!

网友:
大桨的问题吧,哪家的桨。在家里最好别玩,打到液晶电视电脑就悲剧了

网友:
桨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双奖和振动引起的呀,找到原因,从根本解决才是王道。

网友:
吓人啊!不敢玩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午没事在 楼顶调机 ......当时都蒙了我里JJ只有两米不到得距离,......  尾舵机拉杆严重弯曲尾杆也变形了,...

我想会不会是楼主升降舵打太大瞬间大桨打到尾管上才使得二桨齐断。真要是桨质量问题二桨齐断的概率似乎很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低转速大舵折磨机机时头抬太高时桨又调得太松就出现过一下子打弯尾管的情况

网友:
大中午的就射了

网友:
和我某次神秘炸鸡极其相似!

我分析后觉得是大浆砍到了尾管,因为尾管上有个褶皱明显是被砍的。至于为什么砍到我也不知道咯,现在带护目镜玩。

网友C:
玻纖槳真的不建議用。。。
又重,又容易裂。
飛的時候容易射(強度不行)
炸的時候傷飛機(太硬)

楼主:
感谢各位 首先肯定不是操作问题  因为在悬停状态 几乎没有什么大操作 都是很小的微调    下来螺丝问题也不会全部检查过螺丝都完好无损   砍到尾管也没有 因为尾管上方没有任何痕迹 只有靠近方向舵底下凹了一块连同尾舵机拉杆一起弯的    。如果是浆的质量难道会瞬间同时完蛋 ?  主齿扫齿 我想是落地后扫的 反正当时懵了一下也可能落地后才彻底收油的吧  上图看看吧

网友:
 劣质大桨,后果自负

楼主:
也没有震动 空中有点从左开始往右画圆漂移  但是机身很稳

网友:
从桨根断裂,很明显的玻纤桨质量太差。

网友:
少見的玻纖槳少用為妙   木槳將根部上快乾  通常就不會射
我也射過一次   驚心動魄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玻纖槳真的不建議用。。。
又重,又容易裂。
飛的時候容易射(強度不行)
炸的時候傷飛機(太硬)
严重同意

网友:
电机不转了吧。桨被惯性给带断了?

主要是看着这个扫齿扫得推利害了,应该不是塑料齿之间扫的,应该是和金属齿扫的。

非常新新的新手。。。

网友:
这个估计就是劣质大桨惹的祸,~·建议不用玻桨,悬停用木浆,3D用碳桨~~呵呵··或者是上次小炸,大桨外表没有明显的伤痕,所以楼主继续用了???我唯一的一次射桨就是刚玩的时候,用木浆,小炸一次后,看看木浆外表没啥事,就继续用,结果就在悬停时候射桨了,也是很闷的“嘭”的一声,2支木浆齐射···呵呵~~~所以玩直机一定要小心啊···呵呵

网友:
另外表示楼主的接收机的安装位置很无语。。。。。。

网友:
 质量啊质量   天C天天315都是没用

网友:
好乱的机身和布线!看来基本是讲的质量不好了,天C的东西么,没要命就是好的~~~

网友:
要就木桨要就碳桨,玻纤好的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