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中心架

楼主(2012-03-14):
虽然做的比较糙,但是方法或者可以借鉴。

做的时候为了中心高和安装角度不出问题,可以先把圆通卡在卡盘上,底座都按正确位置摆放好,用二合一胶粘在一起,等到胶彻底干燥以后在焊接,粘的过程中还可以校正。这样就避免在车床上使用电焊。
成本价格:十几块大洋。
使用时只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这种做法的中心架不要期望过高,,但是3个螺栓如果能改成圆头的更好,或者还有好的方法,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这东西  楼主用过吗      楼主最好实践下  让菜鸟们学习 一下   还有最好把制作过程发到 YOUTUBE上   让老外看看   天C的能人的作品

网友:
螺丝换成黄铜材质的好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过,但是只用了一次,不是很好用,原因不是结构有问题,是螺栓没有时间做进一步加工,主要是螺栓问题,这个不难解决。
发到 YOUTUBE,不能发这样的作品,因为不够精致,这种只是实用型的,呵呵。

网友:
想法不错,不过可以在螺丝部分加一节 厚实的钢管,里边用黄铜,用螺丝压住黄铜就应该可以了,底板好像薄了一点,夹导轨之后可能会有弹性。仅仅个人看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底板厚度没问题,一点颤力也没有。

铜螺丝见过有卖的,不知道直接把铜螺丝装上,前端车个圆头可以不?如果可以那就简单了。

我试的时候就知道螺丝有问题。呵呵。

网友:
看下正规的设计 三个点只能前后移动 你这样肯定不好用

网友:
强度不够的。用法兰盘比较好。我做过,发过帖子。

网友:
有没有自己做拉马的。。。想借鉴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也是可以前后移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强度一定没问题,因为是小车床上用的

网友:
新手看不出所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