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99钢波箱挂了

楼主(2012-03-14):
我的99钢波箱挂了
铜套磨损严重 有几个几乎磨穿了 齿轮在波箱里面乱跳
这个东西要怎么买啊 郁闷了

网友:
看来楼主玩得很黄很暴力啊

网友:
钢波造成这样!太黄太暴力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

楼主:
杯具的事情全被我遇到了 郁闷

网友:
操得很严重,日操夜操的……

楼主:
铜套买一套需要多少钱啊 谁有卖的

网友:
哈哈,长见识了

网友:
99这才出了多久呀?!
果然是 只要功夫深 铁棒磨成针 呀!

网友:
厉害.....  我前天刚拿到99,塾料的,不过我对它感兴趣的是它的尺寸数据....

网友:
哇!!钢波都这样了底盘会怎么样啊?

网友:
坦克就是玩强度,玩出这个结局证明快上路了,要不然就当静态控

网友:
直接上轴承吧   估计能耐住你这么高强度的操

网友:
IMG。。。你是怎么玩的啊。。。。厉害!

网友:
 暴力玩法啊~~~~看铜套里面好像干干的·····楼主是不是买来没加过润滑油的?加过的话应该玩的比较久点

网友:
都拆开自家的恒龙波箱看看就明白,都是一模样,铜套像是铣了一条槽似的,只是还没达到这种程度而已,呵呵

网友:
换轴承有点困难啊,弄死人,不过不坏厂家咋赚钱呢

楼主:
并不是我玩的暴力 而是有几个铜套本来间隙就大 跑起来齿轮在里面乱跳 而导致加大磨损
另外一边的波箱铜套完好 这一边的就这几个磨损的不行了
你们仔细看下 是很明显的出厂就是这样的

网友A:
直接扩孔装带法兰的轴承

楼主:
说真的我的99买来 连一个月都没玩到 春 节期间电调烧了 发给八哥维修 2月底才发来
唉 倒霉事情都被我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扩孔装带法兰的轴承

东方兄可不可以告知下 买轴承的话需要买什么尺寸的,

网友A:
上淘宝搜5*10*4mm法兰轴承,现在手上没有HL的波箱,量不了,记得齿轮轴好像是5mm的,还得自己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淘宝搜5*10*4mm法兰轴承,现在手上没有HL的波箱,量不了,记得齿轮轴好像是5mm的,还得自己量量

我去找找看

网友:
前面的减速齿轮是3.5

网友:
用带防尘盖的轴承。

网友:
有内径3.5的轴承吗?

楼主:
为了给波箱加轴承买了几个工具回来 等工具到手就开工

楼主:
古话说的好 靠人不如靠自己
问了几天都没问出来具体尺寸 只好自己买工具回来自己量了
工具到手量好尺寸 直接买轴承回来自己改
坐等工具ing

网友:
等楼上的改造报告

楼主:
工具收到了
准备测量买轴承
尺寸如图

楼主:
工具和测量尺寸

工具和测量尺寸

楼主:
主动轮那个轴上的铜套要怎么才可以拆掉啊

楼主:
虎滩哥知道主轴上那个铜套怎么拆吗 不拆掉不好量

楼主:
好像是套在一起的

楼主:
买了这几个规格轴承不知道行不行

买了这几个规格轴承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因为驱动轴和车壳间没有轴承,导致行走产生的震动通过驱动轴传到齿轮上了。我的M41玩了不长时间就磨坏了几个轴套,找老八问了下厂里有没有配,答 案是波箱整套出售的,没有单配轴套的。最后去五金街买了自润滑轴承,其实就是铜轴套,10*8的垫了驱动轴的虚位,波箱上的轴套用6*4*4(外径6、内径4、长4)的自润滑轴承替代了,点一些螺丝胶铜套就和波箱侧板粘住了,不用特意去开孔什么的,而且内径4mm比原来的3.5大,正好让齿轮轴有间隙去跳,不过要记得在每个轴套里都上些润滑脂。

网友:
操出水了?!!!!!

网友:
可以在没被磨损的铜套头上加轴承吗?

网友(2012-06-14):
楼主轴承大小如何,好安装吗,效果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减速电机链条驱动一了百了

网友:
减速电机链条驱动,是什么样的,能详细些吗,还有怎么做,谢谢大大了。

网友C(2013-12-28):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因为驱动轴和车壳间没有轴承,导致行走产生的震动通过驱动轴传到齿轮上了。我的M41玩了不长时间就 ...

我是把旧的塑料波箱的塑料套拆下来换到钢波上的,可是噪音依然很大,履带也运转不畅。我看到钢波的齿轮都发灰了,估计是扫齿扫的,没想到钢波也这么不禁用。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把旧的塑料波箱的塑料套拆下来换到钢波上的,可是噪音依然很大,履带也运转不畅。我看到钢波的齿轮都 ...

我觉得你真的好喜欢玩坦克,平地钢波都可以扫齿。你M41和KV分别有多少摩托小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真的好喜欢玩坦克,平地钢波都可以扫齿。你M41和KV分别有多少摩托小时啊?

回200D 哥哥,目前刚刚入坑,还是处于兴奋阶段。哈哈。每天基本跑近一个小时,电耗光了完事儿。不过现在老虎和M41都趴窝了等配件了。我初步的目标是先把所有的车都修好啊,恢复恒龙出厂设置先。呵呵。下一步,先解决了老虎的脱链问题再说,接着准备看看换个TK22,不过感觉操控比较复杂的说。另外要开始学习改伸缩炮和发光了。

平地钢波扫齿我也搞不清为啥,感觉就是出厂的时候没装好,然后我草里操操就越操越坏了。

网友:
兄台看来咱们问题一样啊我的也是已经换回塑料波箱了。用着还行。就是野地跑车需要小心拐弯

网友:
果断换轴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