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双P?

楼主(2012-03-14):
从没深入研究过Xaircraft, 常听DJI模友用双P取代WKM
云台
增稳, 但翻了很久也找不到想要的答 案
请问"双P"是指XA的那个硬件, 能上点图片看看吗? 那里能单买? 多少饯? 打算单独用作云台增稳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9 11:38 审核通过

网友A:
双P故名思意就是有二个P,不是三个P,也不是一个P,区别于单P,具体就是双P是FC1212-P飞控配上AHRS-P,俗称双P,单P飞控就是FC1212-P飞控配上AHRS-V2,RE飞控就是FC1212-RE飞控配上AHRS-RE,-S飞控就是FC1212-S飞控配上AHRS-S(已经惨遭淘汰,目前穿上马甲变成了RE飞控)。双P与单P都可以配上XA最新的GPS模块与GPS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