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不可忽视的离合系统问题!大家注意!

楼主(2012-03-14):
飞了好几年的油直了,发现也不像大家说的这样难斥候!坛子里改补充的都已经补充了,但是有一点经验必须给大家分享,以免阴小石大。在下的50机飞退役了2台,90机也飞退役了1台了,很多维修时候没可以检查,但是经常容易疏漏的就是今天要提的问题——离合器甩块和离合杯以及离合片的问题。
1、首先装机的时候必须顺滑,安装到位,比如罩杯及甩块的单项轴承等有无问题,适当润滑。
2、安装离合片的时候一定注意,别剪短了,否则将导致无法固定紧而被甩块的缺口挂掉(我指的是自行更换的时候)!安装前必须用细砂纸仔细打磨。用比较好的胶水均匀涂抹,我用的是比较好一点的502呵呵。没用更好的!另外涂抹适量,压实。干透后才可飞,一般等一夜!
3、尤其注意平时的磨损,一般新机启动后离合片没什么磨损比较紧,导致带动螺旋桨的转速比较低,或者启动困难,可适当微调油门,待3-5个起落个磨合到位就OK了!
4、还有就是离合片是个长期磨合得差事,因此一般建议50个起落换一次,看磨损状况,一般感觉油门转速比设定前明显超转了就应该换了,或者厚度小于3分之1就应该换了(炸机伤离合除外)。尤其暴力3D更应该换!(好多次都是感觉油门越推越高,而螺旋桨都还没转动,当时飞行的时候一不注意就超转,有几次发动机叫的几乎达到了高潮,赶紧切熄火下来,调富油,那知道其实是来令片磨损大了!哎)
5、日常飞行感觉转速有超转的情况下,油品没更换、油针没问题、油路通畅的前提下,异常转速变化就应该看看离合块离合杯离合片了。因此该适当调整螺距曲线配合。但是线性肯定会受到影响,严重的掉转,或高速拉缸!
因此,经常检查和更换离合片是个好习惯!
另外甩块用久了以后也会自然弹性线状降低,也要注意!别凑合!还有罩杯被磕碰到变形那就严重了,不同心,或者有异常摩擦,还有就是单项轴承!
不求各位射精,只求大家注意!

网友:
含精帖,必须顶

网友:
哦了,买机机的时候已经多买了个甩块。

网友A:
农二哥 飞出经验来咯 看来 洗白了好多个飞机咯``

网友:
 这段时间飞断了两个离合器甩块

网友:
好 以前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B:
来令片与离合甩块在合的期间摩擦会产生瞬间高温,502耐高温差些,用AB胶好些,可耐高温。

网友:
玩油机的一定要注意 来不得半点马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农二哥 飞出经验来咯 看来 洗白了好多个飞机咯``

向骚包学习!

网友:
没装离合杯,离合甩块直接甩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令片与离合甩块在合的期间摩擦会产生瞬间高温,502耐高温差些,用AB胶好些,可耐高温。

   有一次换来令片,用502粘的,第一个起来下来熄火时来令片就掉了出来...怕怕!也可能是自己没粘好的原因...

网友:
甩块是离合器吗

引用 网友C:
哦甩块了,买机机的时候已经多买了个甩块。

网友:
我也试过自己装离合片,不知道是胶水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老粘不稳,最后还是整个离合杯买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