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911 电池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楼主(2012-03-14):
换了新的130MA的电池,还是和老电池一样飞了大概3分钟不到就开始掉高度(不停连续飞行)。
请问是电机开始老化了么?
大概每天4-6个电。连续飞了大概1个月吧。
当然 保养是没陈伯这样精细的。乱炸乱飞!电池用好就充。。不散热

网友:
我也感觉类似,那多出来的10毫安电量并没有明显延长续航时间,大概因为重量也上去了导致的。

网友:
电池用好就充。。不散热

复zhusyaei兄:

我想你自己也知道了:
锂电要先冷却才可再充电。
电机过热也会退磁加速老化的。

建议:
借用一块新电,试试是电机或是电池问题。
再据此处理好了。

祝你天天爽飞
陈伯

网友(2012-04-13):
引用 楼主:
换了新的130MA的电池,还是和老电池一样飞了大概3分钟不到就开始掉高度(不停连续飞行)。
请问是电机开始老化了么?
大概每天4-6个电。连续飞了大概1个月吧。
当然 保养是没陈伯这样精细的。乱炸乱飞!电池用好就 ...

留意充电时间就可以判断

网友:
只要不过放,电池一般都没问题,一般油门推人到3/4时,都可以换电池了。

一般是电机退磁~老化

网友:
本人不建议几电连续一起飞,建议你飞完一块电休息一下再飞第二块,抽烟的,抽一根烟吧,人机都休息休息吧。其实我的911飞了一个星期左右,已经换主电机了

网友:
两机一控八电,是最好组合,两机轮着飞,这样就不用担心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