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升压电路的简单方法??34063或者662或者三极管?

楼主(2012-03-14):
本人有个环奇车用双向电调。
由于上3s锂电,烧了。经过几天的灌水,明白了些浅显的电调知识,发现时dcdc升压部分烧了。
又通过买了个高电压版本已经20a蚊车双向有刷电调对比,发现现在有刷双向电调升压都是用的34063升压。

而我的烧掉的电调,升压用的一个电感一个npn三极管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一个电容,百度发现叫斩波升压电路,由单片机产生的方波驱动三极管开关,电感蓄能升压的。

单片机输出方波的那个脚被我在维修的时候输入vcc给烧掉了,单片机其它功能正常。
现在本人想用普遍的方法用34063达焊个升压电路,无奈电路可以工作,就是体积大了,赛不进去。

这几天连续在论坛学习,发现无刷电路也有dcdc升压电路,用的st662或者max662输出12v。
但是由此有问题产生了,我想用662因为体积小,可是12v不知道够不够,双向有刷如果上3s就是11.1v了,上臂用662产生的12v驱动,如果这个电压也是和主电源共地的话,也就只有12v,上臂不知道驱动得了不,我个人认为肯定驱动不完全。(单片机后面有三极管组成的驱动电路)

如果我还是用34063驱动,应该把输出设多高,28v应该没问题我觉得高了点,一般多高?

楼主:
我在家用外接电池的办法,动力电池用的7.2v,mos驱动电压输入用的一个9v叠成电池,9v电池的负极接动力电池的正极,9v电池的正极接元升压电路的输出端,这样上臂就有相当于地有16.2v的驱动电压了,电路工作正常,几乎不热。

如果我不接9v电池,原来的dcdc坏掉了,直接接vcc,有一组方向mos发热严重不完全导通。

说明dcdc输出17v就可以完全导通工作了。但是还是想知道确切的dcdc输出值,这个电调准备改成3s供电,我计划dcdc输出24v驱动,共地,看够不够,或者说高了点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贴片34063加电感加外围电路,必须做得比黄豆那么大,才能塞入原来的电路板与单片机板之间的空间,才能放入原来的壳里面,能给个搭焊方案吗,太小了,眼睛都焊花了。

楼主:
图片在这里,现在论坛怎么了,明明是jpg,怎么上传的时候显示无效的图片文件!?
改装思路:
准备把mos管那个电路板左边的部分元件都铲掉。
原来5v稳压部分原来用的npn三极管加稳压管的简单形似,输出5v,比7805可能电流稍微大点点,但是是线性,我准备上3s11.1v,发热会比较大,手里有3r33模块(可以搜索3r33,这个人用得比较多,5v1.5a,相当于UBEC,就是电路板稍微大点)替代原来的npn三极管D882部分的电路。供单片机和舵机接收机用电。
dcdc升压部分,原来是简单的单片机输出方波驱动三极管开关电感升压二极管稳压电路,我准备上11.1v后,三极管也发热严重,稳压管超压,准备换贴片34063dcdc电路,图中那个就是输出28v,34063的电路输出电压是那个47k电阻除以2.2k电阻后的值加1的和在乘以1.25,你想输出多少v就改变47k电阻或者2.2k电阻的比值就可以,但最好低于40v。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还不如用dcp021212呢 那样直接做上管的电源   还是隔离的电源  就是有点贵  要不你就直接买LT 或者MAXIM的dc/dc驱动芯片 把以前的电路改了 你那个是用的boost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用dcp021212呢 那样直接做上管的电源   还是隔离的电源  就是有点贵  要不你就直接买LT 或者MAXIM的dc/dc驱动芯片 把以前的电路改了 你那个是用的boost电路

谢了,我去看看你说的那几个datasheet,要是麻烦元件多或者贵了就算了。这个电调也就几十元而已,但是研究后发现学到很多知识,潜了几天水,翻了30页的论坛,也发现无刷电调也很简单。天下电调都一个原理哈,电路也就那种,坏也就那么几个地方,算明白了些。
手里有贴片34063,而且手里一个成品320a车用和hy的20a微型蚊车用双向也是用的34063,在研究研究,其实是想小空间,塞入原来的壳里面。
看来塞不进去了,全改了好了,换个稍微大点的壳。

网友B:
干脆将升压板做大,做得与装有场效应管的电路板一样的尺寸,然后用青壳纸或其他耐高温又绝缘的板等隔开,涂抹些704胶将升压板“粘”在下面。废弃原电调的外壳,用热缩管自行封装一下继续用……

网友:
厉害啊!我打字的这点功夫,你已经将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脆将升压板做大,做得与装有场效应管的电路板一样的尺寸,然后用青壳纸或其他耐高温又绝缘的板等隔开,涂抹些704胶将升压板“粘”在下面。废弃原电调的外壳,用热缩管自行封装一下继续用……

   就这么办,上热缩管,下面在上块板,上3r33加34063 。
可能厚8mm,做好绝缘。应该可以接受。
最近比较忙,出差啊,在外面就泡泡论坛构思学习充电,回去有时间搞搞,估计要下个月才有时间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