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感谢再请教 急

楼主(2012-03-14):
关掉
遥控器
后右前
舵机
会马上台到最高而且一直使劲 我用65MG舵机 一开始没注意 在这样很快这个舵机就报废了 除非先拔掉飞机
电池
还有悬停时从左往右画圆漂移机头始终对圆心直径大概2米多 是什么原因 调控?还是调飞机?

网友A:
应该先拔电池再关控。。。

网友B:
顺序还没弄明白呢~~~真心表示请LZ潜水1个月再飞~~~

网友C:
你这么干要是木有失控保护会被砍死的

网友D:
估计就是失控保护没弄好吧

网友E:
先关控?不要命啦

网友F:
 无知无畏 先关控乃革命壮士所为

网友G:
要先拔电池!!!! 再关控!!! 真为你捏把汗!!

网友H:
开机 在插电 拔电在关机

网友I:
新手都有这过程

网友J:
先关控的话,楼主要先买保险啊

网友K:
 多潜水 多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