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的干活,看着一堆线,头很大~!

楼主(2012-03-14):
花了两个晚上,焊了一大堆得线,太乱,结果记不请那接那了,纠结中赶紧贴标签。

楼主:
把调试好的下水装回机肚子里

网友:
全用舵机延长线接口确实容易分不清
贴标签是必须的

楼主:
机身完工鸟,嚯嚯~~

网友:
好圆的月亮,JJ赶紧装,等着你上视频

网友A:
干嘛2个gps天线

网友:
什么载机

网友:
搞FPV可以锻炼电工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2个gps天线

GPS天线太多,给AAT云台单独用一个。

网友A:
aat可以和osd共用一个gps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at可以和osd共用一个gps天线

是的,不过GPS接收器重量可以忽略不记,装多一个也没有关系。

楼主:
AAT跟踪云台的GPS电压输出连线出厂的时候默认是3.3V的。
单独用5V的gps要换线,橙色的线是3.3V的,拆出来插到傍边那个5V的孔位里,就可以单独用一5V的GPS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GPS天线太多,给AAT云台单独用一个。

多一个香炉多一个鬼,建议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一个香炉多一个鬼,建议复用。

网友:
这是什么机型啊 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到飞控和跟踪云台是两套独立的系统,只是共用信号发射源,其实没有必要共用GPS。
而且两个GPS还可以互相参考。

网友:
一是贴标签,二是可以借用三用表。
调成测二极管挡,搞不清的时候往两头一点,是同一根线的话三用表就会蜂鸣。

网友:
楼主用的载机叫什么名字 看上去不错

网友D:
这个载机貌似是蓝宇的什么747还是757的,外形还不错。我本来也准备买的。但是看了论坛好多模友说此机的机身长度稍短,容易螺旋还是什么的。我就没敢买了。不知道是否真的是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从开始fpv~~这个黑色漂亮罩子再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载机貌似是蓝宇的什么747还是757的,外形还不错。我本来也准备买的。但是看了论坛好多模友说此机的机身长度稍短,容易螺旋还是什么的。我就没敢买了。不知道是否真的是这样?

是蓝宇的TW757-2,这机原厂出来就有三个问题:重心偏后(容易螺旋),推力线过低(推油门低头),原厂动力偏小(用于FPV爬升动力不足)。
改进一下其实很好飞。

网友:
座等视频

网友:
很好看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