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Xa650V4+1.2G罗美惊险一瞬间(静等DJI工程师答复)

楼主(2012-03-14):
wkm+XA650V4加狗1一直图传不得力,刚刚去把罗美1.2G1W加上试机,刚飞出去一下,机机在空中忽然向下降高度,出现两次,马上准备收加,这时机机就好像进入到返航模式,直接升高,遥控不起任何作用,马上切到平衡模式,能控制了,往回飞了一点,机机忽然进入自由落体,打油门不起作用,还好不高,要落到地上时又有升力了,然后进入控的油门位置,马上收油落地,机机无损。(WKM一下没升固件,还是2.0)
各位老大,帮分析一下,
1、是图传的影响?(但我记得有一次也是用了这个图传,只是对XA云台舵机有干扰,没出现这种情况)
2、我当时机机上电时没开控,上了电后才开控,原来一直是先开控再上电,从没出现这种情况。
3、在出现类似返航现像时,控不起用,把油收到了最低,后切到平衡又推油。
最新报告:
刚刚在调参软件里试了一下,罪魁祸首还是图传,我把图传靠近WKM的主控盒,调参软件显示切换到失控保护,我晕,看来1.2G是不能用了。好久再来测试2.4G和5.8看如何。

网友:
会不会1.2g对2.4控有影响?

楼主:
是72M的控,不是2.4G的。
静等DJI工程师答复。

网友:
測試是先拆下1.2G傳圖,再飛上天看有沒有問題.
若無...
轉傳圖吧

网友:
1.2G好像和72M的控没干扰吧 我的2.4G+罗梅1.2G1W图传 一切正常

网友:
我自己用过 1.2G  1W图传 (罗美的)+   10C   遥控器 (FUTABA ) +   2.4G 地面站电台  (DJI 的) 没有出现问题

            之前开启电台之后XA的云台舵机会有抖动  之后 采用铜箔将舵机完全包一遍( 包括线也要包)电台线尽可能的离它远点 效果就会改善许多了

网友:
WKM老是自主降落是怎么回事

我用的是WKM套件,楼主说的情况,我也有同样的情况,飞着飞着就自主降落,油门拉下来,在马上推上去,就会继续飞,过一会,又会出现自主降落的情况,请DJ的技术人员给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修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我估计是电源保护所致,可能是电压设置太高和线损太大,飞起来后电压降到保护电压就会自动降,油门拉下来后,电压会起来,再推油会飞起来,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检查电池吧

网友:
感谢9楼znlj5602的提示

电压设置是按照说明书设定的,13.8V,线损0.6,怀疑是电池问题(但愿如此),否则就是主控程序飞了,开始怀疑电机问题,换了新电机,还是一样。等换新电池试试看吧。从现象看,就像是低电压保护动作了。

网友:
怀疑还是电源管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