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身体验 没有超级的耐性 别换911的尾干

楼主(2012-03-14):
今天502溶解剂寄到了,兴冲冲的弄上准备化解尾干和机架处的502.。结果尝试N次都失败。时间过了N久。溶解剂都干了。尾干还是牢牢的粘死在机架上。无奈用尖嘴钳粉碎尾干。然后用小刀和针 一点一点的把粘死的碳纤维渣滓 扣干净
仍旧还有残留纤维在那个孔里。累死人了,先休息会,在此敬告各位魔友,502溶解剂没什么鸟用。要想换尾干请三思后行。

楼主:
溶解剂一定要覆盖在502表面 ,而911尾干是包在机架内的。根本没鸟用。气死我了。白买的溶解剂

网友A:
我也顶顶,叫你乱来

网友B:
502怕热,加温试试8

网友C:
 继续顶,LX保持队形

网友D:
拆尾竿做什么,我换尾电机,就把坏的尾电机剪断,然后把新的尾电机焊在剪断处,而后在尾竿根部拉就线,直到拉出接头,在把锡化掉后把新的线焊在主板上

网友E:
这算什么,我尾电机挂了,取电机的时候发现电线被黏住,用力扯结果线断在里面了,你妹啊,少涂点502要死啊,连尾管里都是502,现在线没法从尾管走了,直接飞的一根线在外面,尼玛坑爹啊

网友F:
911本身设计就是一次性的,直接买个新的就ok了,整个飞机就是502大法,估计911工厂502是论吨来进的

网友G:
楼上正解,这小JJ,根本没准备让你修的

网友H:
真折腾,炸了直接把机架、尾组、脚架全换也没几个钱吧?

楼主:
我檫你个伟力,搞那么多502. 还假惺惺卖什么配件 直接说一次性的么好了 我了个去了

网友I:
我的直接走的明线,现在好好的
不过比较郁闷 垂直尾翼又断了
这个没法换了。。。。。

网友J:
没有用?没有相关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