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各位,ER25杆,还有,ER11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14):
有这方面的资料给一个,想学学了解一下这方面先谢了,ER25,常用哪种杆,能最大夹多大的直柄铣刀。。。真不知道啊。

网友:
求解,同楼主同学习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A:
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看表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看完还是的点迷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完还是的点迷糊!

淘宝上你感兴趣的各买一个,动手拆一下,立马就明白。比多少的话都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但幻想自制一台,桌面小铣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做无动力主轴,原来论坛上厚着脸皮找论坛上的神人短信要过铣,雕一体机的图纸,后来想想人家这也是知识产权,不可能给你,得花钱的。主要用铣平,如牛角,黄铜,,,树瘤。。。做刀用。

网友:
er20就是夹持20mm 直径的刀具。。。。

网友:
还是热心的坛友多,我也顺便学习下。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东西刚开始确定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方面的资料给一个,想学学了解一下这方面先谢了,ER25,常用哪种杆,能最大夹多大的直柄铣刀。。。真不知道啊。
ER+数字,,,,数字代表夹头套筒的直径D,,,,ER11表示夹头套筒直径11.5,配套夹头加持7毫米,,ER25配套套筒直径26最大加持直径好像是16毫米.......................请楼下高手补充

网友(2013-05-21):
又学了点知识

网友C:
ER夹头又称弹性夹头、筒夹,是一 种装在钻\铣床上用于紧固钻刀或铣刀的筒形夹具,目前用得最多的是ER和 C型两种弹性钻夹头。由于ER类型夹头其性能稳定,精度高,装卸简单,价格便宜,故深受广大厂家信赖. ER弹性钻夹头型号较多,其特性是径向跳动仅为C型筒夹的一半,大大提高产品在加工过程中的精度要求,从而减少报废率。 ER夹头按其规格大致分为以下八大块:
唉。。为什么不度娘呢
http://wenku.baidu.com/view/3dc627e9998fcc22bcd10de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