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朗宇2204配中特威8a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3-14):
朗宇2204配中特威8a,电池20c500毫安8v,9043奖,加油电机卡,转不顺畅,要用手带才能正常转。排除了掉相,电机换了个朗宇2204  1480也一样,电调是新滴。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A:
电调太小了吧,至少也要个20a的

楼主:
标题

如果要用20a,那朗宇这款电机在室内机上不是没有一点优势?还是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太小了吧,至少也要个20a的
不用这么大,我的是朗宇2204 1450KV电机配好盈飞腾10A电调,绝对够了,

网友:
估计是电调出问题了,不一定新的就没问题的

网友:
讲20a既真系sb

网友:
可能是电调问题吧,换个电调试试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朋友们的解答。换个电调看看

网友:
电调没事的,设定下进角就行了

网友:
进角高了,降低进角

网友:
同降低近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太小了吧,至少也要个20a的

不懂不是你的错,出来乱说话就是你的不对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电调的问题。新的也不靠谱。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