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们 谁来帮帮我

楼主(2012-03-14):
各位大侠们   谁来帮帮我

刚入手一四轴
KK飞控  1045正反桨       XXD马达2212 1000KV
XXD25A电调                    11.1V2200mAh电池
机架网上买的                   天地飞6通道2代遥控器

装好后 检查过转动方向 和螺旋桨的正反

都是按照网上说的步骤安装电机和浆的

自己也看过  风向都是对的

可是放地上起飞  推油时  单边先起,

这时再推油的话 就翻身了

就和这位人兄一样的状况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1ODYzMDcy.html

然后用控微调后  另一面会先抬起  说明控的微调有作用 ,浆的安装正确的

哪位朋友可以帮帮我   我实在是一头雾水!!!

网友:
确认电机转向和正反桨安装正确的话,是否做过油门行程,或者某个电机存在同步问题,交换电机位置或者手里有多余电机置换法试试。

网友:
先确定是否顺时针反桨,逆时针正桨,然后交换电机试试。不行的话,说明KK有一陀螺是坏的。我的就出现过这个情况,所有因素排除完也无法解决。后来重买了两套散件焊好上机就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过油门校正   就是控油门推到最大 kk Y开头的电位逆时针旋转到底 然后4轴上电  听到滴滴两声连续的时候  油门拉到最小
4轴叫个几声后 推油 电机就会转  我看都是同时转的 然后断电 Y开头的电位器旋转到中间  接电后 控解锁 就可以了动了 是这样操作的吗?

网友:
据说kk比较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