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原因GS9257尾舵机罢工了,谢谢!!

楼主(2012-03-14):
接电后陀螺仪工作正常,原来自检尾舵机会动一下,现在没有反映了,用控打尾舵陀螺仪指示灯会亮,就是舵机不动了,应该是尾舵机坏了?

想换尾舵机,飞越GY650陀螺仪不知道配什么尾舵机才好,请大家推荐,谢谢!!!

网友:
电机坏了

网友:
尾舵电位器或者电机坏了

楼主:
球头应该是装在最外面孔吗?  换舵机有什么好推荐的,谢谢!!

网友:
不用找原因了!解决的方案最简单换正的9257和520

这舵机 我以前用不到十个降落就坏,还卖到70多块,用这个还不如买银燕的模拟9257,那个我飞了差不多300个起落(没飞3D)

网友:
这垃圾舵机,我也是不到10起落就挂了,空中死舵,自旋炸鸡,尼玛真垃圾
现在用MD922还不错

楼主:
最郁闷的事情,天晴了JJ坏了不能飞。。。

网友:
我的GS9257已服役整整1年。。200个起落+了。。。

估计也该退役了。。希望不要在空中退役。。

网友:
我的次数是LS一倍,也是这个GS9257,不过中间拆开修过一次电刷~~~
这东西性能可以,就是电刷爱坏,自己处理或者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用過gotech、春天、emax的9257都不行,同一擋次好易壞,一次到位入futaba S9257正品吧 !!!

楼主:
今天用手移动舵机手臂,明显感觉好像有个地方卡住了不是很灵活,2011.10开始飞到现在已经6个月了,基本上天天飞 Goteck GS9257 终于顶不住了88
目前锁定:
1.futaba S9257正品
2.DS520
能直接安装到飞越450Pro上面吗,不需要改装什么?
说实话真不想上小日本的东西,但是看到大家都推荐一定有他的道理,后面还想上GP750陀螺仪,谢谢!!!

网友(2012-04-22):
同命相连啊。哎 人品差  刚到手的  装上机 试飞  挂了。。。。尼玛,期待了一周   今天周日 没飞成  曹尼玛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的应该是你的1.2倍了,目前还健在,但现在好怕它随时死啊,另外lz的问题可能不是舵机问题,这个650如果在自检后如果有很大的震动,比如大桨没放好快速启动导致的震动(我之前就有过一次,等了很久才好的)

网友(2012-11-16):
飞行时间大约2小时。75空心杯山寨s9257 烧电机

网友:
解决的方案最简单换正的9257和520

网友:
山寨扔了换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