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入50油 大家帮选机

楼主(2012-03-14):
KYOSHO 京商50级 CALIBER 这款直升机如何啊 新手想入油  学生 实在是 经济有限 不想飞450 听我们航模老将的 直接入50级油 大家帮推荐 哈 不要太贵啊 不算设备2500以下

网友:
经济有限???我的50油机上次扫桨,换玻桨花了300多
一桶油140,飞了10来个起落,
没炸过小鸡鸡敢上大鸡鸡,准备俩吧,炸了之后拆另一个当配件使
哪个航模老将说的直接上油机,坑死你
就450第一次飞那个声音都能让你提心吊胆,别说50级,碰到你会死人的

网友:
油机投入很大得 2500的预算练450都成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KYOSHO 京商50级 CALIBER 这款直升机如何啊 新手想入油  学生 实在是 经济有限 不想飞450 听我们航模老将的 直接入50级油 大家帮推荐 哈 不要太贵啊 不算设备2500以下
京商caliber5我飞过一些,也组装过一些,过手了40多台,自己有一架京商260。
总的来说,这款机机是3c设计的,它的结构独特,飞行十分稳定,价格也便宜,是油机入门的首选,稳定性不是亚拓之流可以比的。但是入这款机,你必须有人带,有人教,如果你那里没有京商代理商等可以搞到配件的,就不要入手了。

网友:
50油机首付1w,以后每月2千,看飞的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京商caliber5我飞过一些,也组装过一些,过手了40多台,自己有一架京商260。
总的来说,这款机机是3c设计的,它的结构独特,飞行十分稳定,价格也便宜,是油机入门的首选,稳定性不是亚拓之流可以比的。但是入这款机 ...

caliber  過手我也不下10數台..
精度之差, 材料軟弱, 零件難找也難買, 也不見得便宜.要升級簡直放血
你可以說是f3c 設計, 但虛位之大, 根本沒什麼f3c 可言, 穩倒是穩, 但穩不等同精準.
樓主2千多想入門油機, 放棄了吧, 你沒8千~1w5 不要想. 有錢也得有人帶. 菜鳥沒搞懂油針,搞壞坑幾個os55 夠你也怕了
還有很多安全手續, 砍死自己或遊人也沒什麼趣.

再者, 2500 , 入門450 也很緊....不要說油機.450 不懂事也坑死你.
模型不是玩具, 米不足最好不要碰. 很多設備不一步到位, 辛苦也只是自己,硬為了省錢,把安全系數降低.更是自己坑自己.也害人.
想便宜, 收台 二手600n 金屬皮帶版... 三個 ds610 + ds650 + gp780 等等已是最一般.
還有ubec 及電池等等..
以上 二手市價 2500 ~3000 估計找得到.
發動機收二手的, 看運氣了.
但還有遙控設備, 最便宜安全功能過關也dx7 吧.  二手在一千左右
至於那些什麼起動機, 電池, 油pump , 小零件小副年..加起來沒1000也500..
天下沒免費午餐. 誰坑你三數千 有台油機 到手即飛.
拿刀砍他吧, 簡直收買人命.

网友:
在广东见过用JR260汽油直入门的福2代.入门还是用50油直合适.相同的风里飞50油直的稳定性比450电直高很多.建议请老鸟调好后.简直是纹丝不动.新手飞的时候最好是装训练架减小损失.450电直只比50油直便宜不到1000.稳定性却差很多.稍微刮风就晃晃悠悠特别容易炸.还飞不出感觉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liber  過手我也不下10數台..
精度之差, 材料軟弱, 零件難找也難買, 也不見得便宜.要升級簡直放血
你可以說是f3c 設計, 但虛位之大, 根本沒什麼f3c 可言, 穩倒是穩, 但穩不等同精準.
樓主2千多想入門油機, ...

老大,你仔细看楼主的帖,人家是不算设备2500好吧。。
俺也没说这机机精度高,毕竟京商好机机就是caliber90v06和caliber zg,不过和450相比如果有人带的话,稳定的机机更容易入门而已。

网友:
我說說經驗而以.沒針對人的意思
現在這個年代, 要穩我推hirobo , 不過人家會說貴.
jr 的除了專貴,也是專貴, 很少爺, 一般平民還是吃不上.
落下來只有亞拓, 山寨高一點的價錢, 98% 的技術,零件,設置流通量.說穩一定沒上面的穩
但對比450 還是很穩, 新的 600旋頭可說是比以往的好多了.再不改用 hirobo 的平衡片那真的很穩.
最主要的嘛....錢
卡你把 太老了...現在連sdx 及d3 都給比下去的年代...caliber 根本沒有什麼可比性.
但說到底, 2500米, 就光是一台50機 也不太可能.
只是實說實話, 狠一點打擊,好比樓主心存幻想, 到頭來害己害人, 賠了錢一肚氣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了解了  呵呵

网友:
感觉到大机子稳定的一般都是已经飞过小机子或者模拟器过关的人。

一上来就大机子的,估计也稳不到哪里去。

建议新人上油机的,要么非常热心,自觉能一路护航,或者就是没头脑的,亦或是JS。

网友D:
50机比450好飞多了,但炸一下成本也高。
可以试试喜路宝的30机,前段时间看网上特价也就1000多

网友:
樓上的也不要沒頭沒腦的說上油機就是js
我就是從什麼都不懂, 第一台 sceadu 50  HPM 6個起落學會懸停. 沒有什麼學習架,只有一對原裝腳架.
那個年代沒有模擬器,說沒有就是只有原廠. 4千多元一套的sim.
一對fk 波槳3百多的折騰上來.
整台sceadu 也是自己安裝,沒有人幫忙, 只是到場地時再給老鳥只細調整過.
從什麼叫直昇機也不知, 到懸停不求人 都沒炸過一次. 直至自己練習航線久了才炸機.
油機選對了的確是穩, 亞拓600n 其實也不是太好, 只因高轉型3D機, 學習新手都以 低轉穩定的機機為最好.
不怕貴點(其實也貴不到那去) 可考慮hirobo sdx , 跟trex 真不是一個當次.精度做工,穩到你不信.
就是全膠機機, 現今這個腦進水的金屬年代,心理上不好過.至於hirobo 的金屬籃, 也是富玩意.
一分錢一分貨, 法拉利的金屬美, 不是本田的金屬料可去比.

只於亞拓, 一句到尾就是 便宜可操......性價比最強.

一切沒有不可能
最重要是有沒有一個負責任的師父帶著.
找到個好師父好商家,收錢貴點不難, 找個不坑爹的一步帶你到位才難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机比450好飞多了,但炸一下成本也高。
可以试试喜路宝的30机,前段时间看网上特价也就1000多

現在hirobo 30 零件也難找了.
流通量大點也只有SDX ...飛了幾次, 沒話可說.既變態的穩也很精準.
同時也可以設置為很動態的3D活躍.
新手嘛,反正到學懂了機機都飛到殘.

网友:
风神50   我就用风神60入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60? 有吗不就是 风神50吗

网友:
那个老将害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