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 hero2 狗2 av 输出效果

楼主(2012-03-14):
狗2, av输出的效果怎么那么差,还不如 sony540线的 好呢!

网友A:
是不行,简单压缩的缘故。

网友B:
av输出能看清就行,av再清楚,录下来也是不行的

网友C:
本来就是这样 数字转模拟的就是不行

网友D:
怪不得有人把狗2和索尼摄像头一起用

网友E:
今天正好公司买的狗2的LED屏幕到货,上去看了一下,构图用足够了,但说效果,也就勉强够用,就这么回事了,那屏幕亮度也不行,可视角度也不行,还要六七百,的确不值,要不是单位要用,估计很少有人会买

网友F:
看得到地面是哪条街就行了

网友G:
这么小的东西你还想怎样......不满意就卖二手去!

网友H:
AV输出就是多了个功能而已

网友I:
将就用吧,地面就看着玩玩的,飞机上实时录制的才是王道

网友J:
这和安霸芯片的功能设定有关,安霸芯片高清输入,可以转模拟输出和低质量的数字输出,这两路信号就是给图传的,信号的质量可以改变,狗二作为运动摄像机,它在制造的时候,就把那两路输出设定为最小,模拟输出还好一些,数字输出的质量更加惨不忍睹,因为数字输出要考虑XBEE这类比较流行的慢速模块,数据传输流量不能太大。
所以狗二的用法应该是用它本身进行航拍,模拟输出进图传,用于地面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