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T8FG

楼主(2012-03-14):
大家都说的好的,我来讲讲不好的,1;记时器虽有4组,但功能重复太多,可设定的2组记时器,缺少逻辑开关设定,不方便精确记录

各飞行状态的组合记时,可升级为像飞行模式开关的逻辑设定功能,这样就可以多个开关开始与暂停。还有就是记时器的锁定功能很有用,调机时不用烦了。2;就是各功能打开与关闭如像飞行模式设定类似的逻辑开关就好多了,这样也就可以多多利用控的功能了,否则T8上的开关与电位器还真不够用。具体使用大家自己体会吧,我就懒得打字了。3;从正常发射模式切换到高频不工作模式,必须得关控重开才能进入,从高频非工作模式下换一个已有模型,发射模式也会切换成正常发射模式。也就是选择非发射模式开机就不能选择模型了,只能用开机时的这个模型,如要换一个,就会像前面讲的一样了。觉得,这样不太好。开关控次数太多。其实这个问题稍微升级下就能解决了。不知道5.0以后的软体会不会有上面的修改。4;有个需注意的问题,T8FG的舵机行程是4个值《初始;135.100,100.135>我们在设HOLD或CUT 时很可能用原始舵机行程值,并将HOLD或CUT设为0%、如果我们用HOLD或CUT模式校准油门最低点时,那么当你将HOLD或CUT开关切回《进入一般飞行模式》时,油门摇杆在最低位置也会让大浆转起来。大家可以想想,问题就出在HOLD与CUT的0%并不是100,100这个原始值,而是140这个舵机的最大行程,所以当油门认定140为最低点时,切到一般模式却是以100,100作为行程终点。真不好解释了。大家还是自己试试吧。最后还有不懂得请教下,T8FG里的失控保护有2个定义,一是失控保护,一种是电池缺电保护,请教两个的不同点及设置。朋友们的DR大小舵里的三个舵面是设在一个三段开关里呢?还是将副翼,升降,方向,分成3个开关分别设3个舵量?

网友:
沙发,刚买t8,研究阶段

网友:
抢板凳,刚用T8FG不久,也觉得太过复杂,开关通道和所谓的14通似乎距离我太遥远

网友:
标题

看起来是玩直机的吧?你要是用jr进入某些菜单还要开关机呢,厂家特色吧。定时器一般我都设定在油门上联动最方便。油门熄火是你的设定问题啦,电动的飞机都是设置为17%的设到以下是油机的设置。电池缺电失控保护是当电压低时先让某些通道进入保护,其它依然可控。一般dr都设在一个开关上,分开设你忙的过来么……而且一般和飞行模式设到一起,dr是用来保持每个飞行模式下的手感用的,不是拨着玩的,因为旋翼转速不同

楼主:
LS的朋友谢谢回答。

网友:
1的话,一组控开机时间一组模型时间,2自定义时间。没必要状态时间,竞技模型都是按起飞降落来算时间的,非竞技模型例如高级fpv 航拍还是选择12 14 18吧  2,开关算起来可能有点不够,但是用起来你就会发现飞的时候真的没法记得住那么多,12 14 18和8的开关都是一样数量的,14有好几个2段开关捏!所以还是淡定吧!3这个问题,换了模型后油门杆非0就可以进入关闭高频头模式,楼主没有认真试过?4……无语了,干嘛调整油门行程,正常模式确认好油门行程就可以飞了,油鸡的话都没开发动机,更甚了……如果真的是按照楼主所想,这个小细节都不注意,玩直鸡早晚没命啊!!   舵量exp 开关是和飞行默认配合用的,总之?越少开关越好,空中没那么多时间考虑或者低头看控啊

网友A:
楼上说出了我想说的了,我说三个IDEL UP多了,删了两个,只留一个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出了我想说的了,我说三个IDEL UP多了,删了两个,只留一个来用
多点好,少了没的加。3个idle ,一个3d 航线,一个3d 动作,一个自旋炸鸡,哇哈哈!

楼主:
标题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同意的有;多个开关的设定在3D飞行时完全用不上,只能作为悬停调机时用用。计时器的软件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没有展现出多组计时的强大,而开关的指定功能也像计时器一样没有逻辑设定支持,所以不能让有限的开关发挥更多的用处。当然飞3D是不用了,但3C或其它模型可能需要哦。还有就是楼上朋友没谈谈,失控保护与电压保护的区别与设定,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同意的有;多个开关的设定在3D飞行时完全用不上,只能作为悬停调机时用用。计时器的软件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没有展现出多组计时的强大,而开关的指定功能也像计时器一样没有逻辑设定支持, ...

18也是2组自定义计时
真的没必要吹毛求疵
开关已经够多的了,还逻辑……搞不来啊
IDLE  thr cut搞个逻辑就说没问题,安全为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