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不可待地测试玉兔gps定点飞行,稳定性,一键返航自动降落,关控自动返航降落

楼主(2012-03-14):
不多说了,上视频,这个视频,除了飞起来,中间打一下模式开关,没有去摸控了,6轴定点很稳定,飞机稳定了,

自己就不稳定了,没事干,走来走去,看着飞机定点悬停,自己返航降落.

http://www.tudou.com/v/PfaPFk9EZ5g/&rpid=23198682&resourceId=23198682_04_05_99==.html

这个是机上挂了一个录像机的机上视频,双轴云台拆了下来,测试负重飞行,所以就用硬连接到机体上,

没有任何减震,没有水波纹,晃动很小.由于带上去的录像机是55焦距的,属于中焦,所以看起来飞得不太

高,其实地面上看,6轴已经成了1个小点,没有姿态可辨别,上升,下降都是脱控,除非了高处的时候,切了一

下手动, 降落到低高度的时候,往黄色车那里飞了过去,然后打自动返航降落,测试一下低空自动返航

降落.玉兔果然没有看错,看着它自己飞了8个5000电池 ,很稳定.

http://www.tudou.com/v/YKAYQ5mNKhQ/&rpid=23198682&resourceId=23198682_04_05_99==.html

我的6轴,今天起飞重量2kg,没有带云台,5000电池 ,2216 1045浆,带云台,带图传,带录像起飞2.5公斤.

测试3公斤飞gps没有问题.

网友:
 不错 就是楼主没事做

网友:
顶玉兔 关注一下

网友:
玉兔果然不错

网友A:
建议楼主天线不要躺在地上,距离会变短

网友:
车车真是太牛了。

楼主:
无所谓了,能失控返航自动降落的,视频中,我的控已经只有8v电了,随时会没电,
那警报声响得可欢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天线不要躺在地上,距离会变短

网友:
桨多大啊

网友:
电池飞多长时间?

网友:
兔兔好强大

网友:
强大的兔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所谓了,能失控返航自动降落的,视频中,我的控已经只有8v电了,随时会没电,
那警报声响得可欢
楼主 目前固件还没有失控返航功能,只有一键返航,若是真的失控是回不来的,别弄错了而炸鸡飞丢哦。以后新固件才会出失控返航。

楼主:
错了,带失控保护的接受机,关控是可以自己回航降落的

而且多数飞控都要求失控保护要设置好。

只要飞控,无论什么飞控,有一键返航的,都可以实现关控

返航,只要你有失控保护的接受。

另一方面如果接受没有失控保护设置,就算飞控做了失控

返航,也是不可靠的。

兔子现在在我的6ex上已经能实现关控自动回航降落。

引用 网友B:
楼主 目前固件还没有失控返航功能,只有一键返航,若是真的失控是回不来的,别弄错了而炸鸡飞丢哦。以后新固件才会出失控返航。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爽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错了,带失控保护的接受机,关控是可以自己回航降落的

而且多数飞控都要求失控保护要设置好。

只要飞控,无论什么飞控,有一键返航的,都可以实现关控

返航,只要你有失控保护的接受。

另一方面如果接受 ...

請問這要如何設置呢  我的接收是用日冠Corona 免晶體八通RP8D1二次變頻接收機  他有失控保護功能

楼主:
日观不知道,我的futaba有一个菜单,进入直接设置失控时候6个通道杆量1-120%
可调,很方便,直接设置你需要的状态.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要如何設置呢  我的接收是用日冠Corona 免晶體八通RP8D1二次變頻接收機  他有失控保護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