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权威解惑:控无失控保护功能,H飞控能否自动返航?

楼主(2012-03-14):
因本人手上的控是JR DSX9 2.4G无失控自动保护功能,用的是RD921接收机,现准备入H飞控玩FPV,不知H飞控的自动返航功能与控和接收是否有失控保护有关系?
请专家特诊解答,多谢!

网友:
没有失控保护的遥控,在失控的时候接收机不发出信号,H牌飞控也会执行自动返航

楼主:
呵呵,感谢几米!很及时啊!

楼主:
如果在信号不稳定,出现抖舵的情况下,H飞控会作何动作?

网友:
但如果有失控保护是更可靠了

网友A:
 你先自己试试吧,正常的开机以后关掉遥控器,看看你的接收机输出,是一直保持最后的状态,还是没有输出,就是接收机连接的舵机是否可以自由搬动!如果可以自由搬动,说明失控后会无输出,飞控会返航,如果舵机一直保持最后的状态,那!!!!!!!后果你自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自己试试吧,正常的开机以后关掉遥控器,看看你的接收机输出,是一直保持最后的状态,还是没有输出,就是接收机连接的舵机是否可以自由搬动!如果可以自由搬动,说明失控后会无输出,飞控会返航,如果舵机 ...

这个方法好

网友:
LZ和我用的是哟个接收  921  还有DSX9有失控保护  失控保护各摇杆量是在对频时各摇杆的量设置的    设置方法详见我的贴子   我是DSX7配921接收

网友:
关控后 看油门会不会自动开启  不行吗?

网友:
打平衡模式 关遥控器 看会不会出现返航模式  图像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自己试试吧,正常的开机以后关掉遥控器,看看你的接收机输出,是一直保持最后的状态,还是没有输出,就是接收机连接的舵机是否可以自由搬动!如果可以自由搬动,说明失控后会无输出,飞控会返航,如果舵机 ...

FUTABA 2.4G的控貌似不能关掉失控保护,也就是做到关控舵机没有输出。

网友:
10楼说的应该是靠谱的,JR不可能这么不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B:

JR不可能没有失控保护  只是在菜单里没有  今天我对频设置  关控舵机扳不动  年摇杆都是设置的量但是我把GEAR就是第五通道设置开  但是关控后开关是关   请问是不是JR的失控保护对开关没用只能设置摇杆的量   要是这样那失控只能丢机玩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  现在解决了  是对码出现错误  方法详见我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9126

网友:
接收机失控保护设置是当出现失控状态后接收机按照预先设置的摇杆舵量及各个开关位置自动控制飞机的行为,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使遥控器上自动返航的开关在失控时利用失控保护功能自动开启。简单滴说,设置接收机失控保护时,自动返航的开关位置要正确。

网友:
玩FPV使用JR遥控的怎么就这么少呢?其实据我所知,DSX7、9 2.4G都有失控保护,只是对频的时候进行设置。另外我一个模友的DSX11在系统菜单里就有失控保护设置。所以说玩这个设置好失控保护,那是非常重要的。

楼主:
感谢LS的朋友们!正在研究中。

网友:
JR2.4G 是对频  设失控保护

网友:
H还是想的周到啊!

楼主:
这JR的设计者怎么这么脑残!就不能设置一下失控菜单?

网友:
JR DSX9 2.4G 设置全通道失控保护是   插上对频线 接收机灯闪烁,然后拔掉对频线,然后用遥控开始对频。这样才是设置全部通道的失控保护  如果一直插着 只设置油门的失控保护的

楼主:
用了三年了才知道有这功能

网友C:
呵呵,我也是用的DSX9哈 配的H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三年了才知道有这功能
用不到的时候就不会想起来这码子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也是用的DSX9哈 配的H飞控

DSX9在做摇杆校准的时候是内八字还是外八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SX9在做摇杆校准的时候是内八字还是外八字?

所有的遥控,内8或者外8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有的遥控,内8或者外8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

就喜欢几米这种有问题就反应迅速的作风,有任何疑问“大小通吃”

楼主:
今天在家试了:我用的是SPETKRUM AR6200带外接天线的接收机,关控后,接收机的灯灭了,舵机可以用手自由摆动,这个状态应该就是所谓的接收机无信号输出,用H控就能自动返航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在家试了:我用的是SPETKRUM AR6200带外接天线的接收机,关控后,接收机的灯灭了,舵机可以用手自由摆动,这个状态应该就是所谓的接收机无信号输出,用H控就能自动返航了吧?

进一步确认下,接上图传看OSD参数界面,关控后会否变成回家的那个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一步确认下,接上图传看OSD参数界面,关控后会否变成回家的那个图标!

他还没有买,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