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刻同步带轮,怎么办呢?无聊中。。。

楼主(2012-03-14):
想刻同步带轮用在旋转轴上,难点是现在没有旋转轴没法刻同步轮。。愁死我了。。。

网友A:
雕刻机垂直度好,尺寸没问题的话,刻不大厚的步进轮是没问题的.

网友B:
用圆弧带。装上合适直径的铣刀,算好了按圆周打孔,一圈打好后再切下来。凑合用还可以
。

网友C:
有雕刻机就可以啊

网友D:
也想知道怎么弄~~

网友E:
买个同步轮,淘宝上有

网友F:
买是直接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