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要长:请教一个问题,大机机飞外场,路上怎么携带方便呢?

楼主(2012-03-14):
嘿嘿,俺的机机不算太大,但也没法藏着掖着

全长700mm,而且那个主浆和尾浆张牙舞爪的,放在包里怕压坏,放在包装盒里带着,又有点儿太大,上公交车都怕人多挤坏。
有没有办法改成这种结构,不飞的时候给它搬折了两条都放后面,路上带着就方便多了:

网友A:
带着450上公交,试过一次,很少有人看,提着脚架站在有座位的地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着450上公交,试过一次,很少有人看,提着脚架站在有座位的地方就可以了。

你是让俺裸体上路?
你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让俺裸体上路?
你真坏!

你实在怕刮坏的话,可以卸掉大桨,把机机装到网球拍袋子里。

网友:
自己用泡沫做一个桨托就行了么

网友:
我记得不是有外场包么~

网友B:
这也算大jj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算大jj

当然啦~~~琼碧的大机机

网友C:
买个450外场包 不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450外场包 不就行啦

450的浆能收到后面去,尾浆也能收起来
这个的浆不能收起来,所以带着比450还大

网友D:
四通450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通450机机?

固朗450啊。。

网友:
是说第一张图片的机机。

网友:
这也叫大机……

网友:
 真大  好大的4通机

网友:
果然是大鸡鸡啊 不过买个500或600的外场包应该能装下了

网友:
第一个还带外场吖?

网友:
确实不小

网友:
像LZ的机机买个加长版的林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