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床了,咨询不懂之处 带图

楼主(2012-03-14):
进坛后中毒了,现在终于上床了,济南产C616  ,部队上倒出来的,基本没用过,卡盘跟前的轨道花纹都清晰可见,还没固定位置呢,先上图分享一下,顺便问点问题,问题都在下边的图片里标出来了,请知道的老大们给予指导说明

整机图片,拍摄角度不是很好

楼主:
上图真难,我都发了五次了~~

1966年产的

床子上的花纹清晰可见

楼主:
分批上图,轻松自如~~

问题来了,不懂之处,,还请各位指导一二~~

楼主:
累死我了~~

我从八点开始整理图片上传了两个多小时没成功,最后才想起分批上传,结果很顺利但是老大们都已经睡觉了,谁给我解答啊~~~~

网友:
床子真的不错,但咱也是中毒小白,过来顶贴!!共同学习

网友:
新手  玩这个危险   这是工业用的    家里用吗

网友:
比我的620还要早几年!挡位的不是都写有序号吗?第一个图是走刀箱的挡位吧,你仔细看转把上面写有1-5的数字的,照上面的铭牌里面的参数改变走刀量。第二个是分离光杆的离合。第三是主轴箱的离合。第四个的每寸扣数应该是英制的螺纹数吧。挂轮应该是从上而下排列,在则面的保护罩里,可能英制的齿轮没有吧!差不多就是这样了,不对的其他师傅补冲吧!开关离合自已通电慢慢摸吧,我的也是自己摸的!

网友:
有床好!学会上床玩更好!早生子!!!

网友:
我啥时间也能上个床呢?

网友:
我啥时候能像楼主那样有条件拥有能放得下这台大机器的地方呢?

网友:
建议楼主有空去车间学习下找个师傅

网友:
真的很大啊

楼主:
昨晚查资料说大托板里面的把手是过负荷保护,没理解舍意思

网友:
这个没有离合器,就是个正反转开关。

网友:
真是一步到位。穿越5000年,跨度是否太大(业余)?要是一点不懂的话,一定要慎重,不然会搞坏的。

网友:
这么大,做生意用呀

网友:
这个太大了~~~玩不起`

楼主:
呵呵,不是很大啊,加工尺寸才32*75          托板上回转才17
今天把能清洗的地方都清洗了一遍,托板塞铁上的刮研花纹清晰整齐

上电测试运转良好,检查电路发现有个接线端子烧坏了,更换后正常~~

网友:
没开过大床就不乱指手画脚了。不过楼主研究下挂轮表应该很快就能搞清楚的。床子真的不错,部队的东西据听说大都是摆设用的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