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X7失控后H控自动转到回航模式问题

楼主(2012-03-14):
现在dsx7失控保护后是油门最低,各杆回中,所有开关为关,H飞控说明书让遥控失控保护设置到回航。  这就弄不明白了   dsx7设置失控保护是在对频时完成的,平时不能设置。现在5通道是2档开关  盘旋和回家  右肩3档开关 是自动 手动 平衡  我现在的失控保护是这两个开关是自动和盘旋。。是不是我重新对频设置失控保护时2档开关打开到回家   3档开关打到自动 就可以了   失控后就是自动跳转到回家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dsx7失控保护后是油门最低,各杆回中,所有开关为关,H飞控说明书让遥控失控保护设置到回航。  这就弄不明白了   dsx7设置失控保护是在对频时完成的,平时不能设置。现在5通道是2档开关  盘旋和回家  右肩3档开关 ...

返航的条件只有自动模式通道的模式为返航模式,与其他通道包括手动通道的失控保护都无关。也就是说自动通道里的返航模式,优先级最高。
你只要设置5通道负责盘旋、回家的2档开关,失控时为回家即可。其他通道随意。

网友:
只需要2档开关在回航模式即可,  回航模式的优先级是最高的,其他开关或者摇杆在任何位置均可

网友:
比我快1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样感谢

楼主:
问题解决  设置方法
对码时只记油门,叫普通失控保护,另外还有增强失控保护模式
BIND时,先插插头,开接收机,然后拨掉插头,按住控BIND钮,开控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你的说法,JR的控在对频时就是设置失控保护的模式,你所说的那种对频方法是不是增强失控保护模式?也就是“失控保护后是油门最低,各杆回中,所有开关为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共两种   基本失控保护  只是能设置油门  第二种就是增强型的  所有摇杆和开关都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