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恒龙99履带问题

楼主(2012-03-14):
前进后退都没问题,两根履带同时原地转的时候,驱动轮老是断断续续连不到履带,请教各位如何解决

网友A:
跳链,目前的99很多会这样

网友B:
一边去掉一节,履带!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试一试!

网友C:
这都是没有诱导轮(张紧轮)的张紧功能所致,1:16如果没有此功能,在安装很紧的情况下玩几次就被拉松了,每一节履带销变形汇集起来就形成了旷位,直到履带开始严重变形损坏。

网友D:
我的也有这中情况
前进后退都没问题 就是转向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C:
转向制造的硬摩擦正是履带系首先要针对的难题啊

网友E:
我的一拿过来就有这情况.在光滑的地板上玩还是不会的.....如果去掉一节又太短....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其他坦克好像没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