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双天3542好还是朗宇2820好呢?价格相差100块,性能差在哪里呢?

楼主(2012-03-14):
到底是双天3542好还是朗宇2820好呢?价格相差100块,性能差在哪里呢?

网友A:
对普通用户来说,可能体验不出太大的差异。双天的效率可能会高一些。重量(双天137克,朗宇A2820系列128克,X2820系列140克)差异不大。
从实际使用感受讲,双天的性能、发热量等指标都不错,但不耐炸。用作前拉,炸到电机时基本都会坏轴承甚至歪转子。因此感觉是适合水平较高的用户使用吧。

朗宇的参数:
X2820 KV800
测试数据如下:
空载电流:10V/1.4A重量:140G
螺旋桨规格 电压 负载电流 拉力 功率(W) 力效(G/W)
EMP12x6 10V 21.6A 1.52kg 216 7.03
  11V 24.8A 1.68kg 272.8 6.15
  12V 28.1A 2.0kg 337.2 5.93
  13V 31A 2.18kg 403 5.4
  14V 34.2A 2.5kg 478.8 5.22
  14.8V 37.1A 2.83kg 549.08 5.15
JXF13x6木桨 10V 26.5A 1.64kg 265 6.18
  11V 29.7A 2.02kg 326.7 6.18
  12V 33.9A 2.25kg 406.8 5.53
  13V 37.4A 2.49kg 486.2 5.12
  14V 40.5A 2.7kg 567 4.76
  14.8V 44.3A 3.0kg 655.64 4.57
XDL14x8木桨 7.4V 23.8A 1.3kg 176.12 7.38
  8.5V 28.3A 1.58kg 240.55 6.56
  10V 34.5A 1.95kg 345 5.65
  10.5V 36A 2.08kg 378 5.5
  11.1V 38A 2.25kg 421.8 5.33
EMP14x7 7.4V 22A 1.3kg 162.8 7.98
  8.5V 26.5A 1.6kg 225.25 7.1
  10V 31.5A 1.98kg 315 6.28
  10.5V 33.8A 2.1kg 354.9 5.91
  11.1V 36yue4riA 2.28kg 404.04 5.64

网友:
分析的不错,双天的轴承好似比较脆弱

网友B:
X2820 KV800         是什么飞机用的呀   我有个这个  还不知道装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X2820 KV800         是什么飞机用的呀   我有个这个  还不知道装什么呢

30E轻木F3A机可用

网友B:
:loveliness:   知道了  再问个 我只有4S  3300毫安电池,可以飞什么呢30E超重了也。电池35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veliness:   知道了  再问个 我只有4S  3300毫安电池,可以飞什么呢30E超重了也。电池350克

这个电池飞40~50E级别的3D机挺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普通用户来说,可能体验不出太大的差异。双天的效率可能会高一些。重量(双天137克,朗宇A2820系列128克,X2820系列140克)差异不大。
从实际使用感受讲,双天的性能、发热量等指标都不错,但不耐炸。用作前拉,炸到 ...
 学习

网友:
双天3542在散热和效率上花了很多心思,它的外壳可以当成散热片用,所以散热好,重量轻,效率高,缺点是结构脆弱,就像楼上几位说的那样,容易损坏,
朗宇2820中规中矩,皮实厚重。
两者用在3d机上都不错,不过双天太脆弱,3d机容易摔,所以差了那么一些,朗宇更加合适。
双天其实更适合长时间飞行,比如航拍,除此之外,用在后推机上也不错,后推机散热一般不怎么好,双天的良好散热就很有用了。

网友C:
朗宇现在是怎么了,品牌爆*了??以前以为这样的帖子只出现在MX3G,没想到现在5I都拿来和双天比较了,双天悲剧了,俺以后用GS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朗宇现在是怎么了,品牌爆*了??以前以为这样的帖子只出现在MX3G,没想到现在5I都拿来和双天比较了,双天悲剧了,俺以后用GS了!哈哈

朗宇怎么了?价格便宜,量又足,天天用朗宇,还真对得起咱那架冲浪者。
说实话, 朗宇其实还可以,皮实,耐摔,绝对是很合适的初学者电机,你要往上比,那就没底了,在rcgroups上有人甚至在玩超导电机,人数还不少。
我个人感觉,只要不是烂透了的电机,差别并不是很大,与之相比反倒是螺旋桨的好坏更重要一些。
当然这也要看玩什么?我对3D不太在行,我是玩竞速和航拍的,竞速最重要的是电池和螺旋桨,只要电池给力,什么样的电机都差不多,区别也就在效率上,玩竞速的人不太会在意这点效率差别,航拍就看螺旋机了,螺旋桨差了,出来的全都是果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朗宇现在是怎么了,品牌爆*了??以前以为这样的帖子只出现在MX3G,没想到现在5I都拿来和双天比较了,双天悲剧了,俺以后用GS了!哈哈

只能说其他品牌电机的质量有些提高,不过看过不少朋友发帖说过某些品牌的大尺寸电机还不太灵光。
双天可能更适合水平高些的朋友,可以减少一些对电机的轻微磕碰,虽然双天距离高端品牌差距还很大,但价格已经奋起直追了,包括损耗件的价格。所以对于一般玩家朗宇足够用了,毕竟便宜不少。您了要是高端玩家或是兜里鼓的不行,空机就是大牌,全套大牌数字舵机,千八百的电调,那您就别考虑一般电机了。

网友(2015-07-28):
引用 网友D:
朗宇怎么了?价格便宜,量又足,天天用朗宇,还真对得起咱那架冲浪者。
说实话, 朗宇其实还可以,皮实 ...

黑色的“新款银燕外转子 不知如何”???
老款的蓝色银燕电机 我用过两款:一款是B2815 120克、920kV,各方面表现真心不错!。。。  ;   另外一款是银燕BL2220  85克、1200kv, 搭配3S 40C电池和10吋桨,效果绝对超乎你想象! 绝对能够震撼到你。 只是稍稍有一点点过载,电机挺烫的, 不过 飞行时 只要电机外置安装,不必担心过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