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机电控箱电源滤波器问题

楼主(2012-03-15):
请问电源滤波器接在220V输入和变压器之间还是接在变压器整流后?

楼主:
使用了滤波器后用不用再加电容了啊?谢谢

网友:
当然是接变压器后了,不然被你这么一整都成直流电了,叫我们这些用交流电的怎么办?

网友A:
抗电磁干扰

许久前画的,供参考。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久前画的,供参考。

请问怎样做到变压器静电屏蔽?

楼主:
我的滤波器上面标注着1234请问34接220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许久前画的,供参考。

这个画得详细~~

网友(2012-06-30):
滤波器后面还要接滤波电容,是吗,对这个不懂,刚在淘宝定了滤波器,倒不是很贵,连运费15块。滤波电容应该怎么买啊,非专业人士。

网友:
吸收器有成品,也可自制,电容+电阻,串联

电容:CBB22,0.22uf/630v。
电阻:氧化膜,220欧姆,2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