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电路板

楼主(2012-03-15):
我用雕刻机为何30度0.2的平底尖刀下刀0.1,雕出来的宽度有0.4以上啊?我的雕刻机刚做出来不久,用木头调浮雕玩过几次,感觉还可以,也用它来雕过几个PVC的零件,尺寸也准确(普通卡尺看不出误差),昨天信心满满的说帮同事雕块电路板,结果0.4的线雕出来几乎没有了,看刀路的尺寸生成也是正确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分析下

网友:
啥意思看不懂,前面说很准确,后面尺寸正确,又什么几乎没有 求解

网友:
是不是太深了??

网友:
是不是主轴径向跳动大

网友A:
应该是太深了吧.
我相信你实际雕刻的深度绝对不止0.1,如果真的是0.1,可能连电路板的铜皮都雕不透.
即便0.1能雕透,那肯定也是有的地方透了,有的地方没透,有的地方会深.因为电路板在台面上,不会绝对的平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太深了吧.
我相信你实际雕刻的深度绝对不止0.1,如果真的是0.1,可能连电路板的铜皮都雕不透.
即便0.1能雕透,那肯定也是有的地方透了,有的地方没透,有的地方会深.因为电路板在台面上,不会绝对的 ...

雕电路板,平整是个问题~~

网友:
估计主轴径向跳动造成,拿表测一下吧!!

网友:
一、主轴径向跳动大;二、夹头与轴不同心;三、雕刻速度快了(可能性小);四、有的刀具参数表的不准确

网友:
估计是刀跳动了,另外也不要去迷信刀尖尺寸

网友:
楼主!怎么生成刀路的?

网友:
刀路生成的方法,刀具的准确度,主轴跳动都会有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了,估计是z轴0点不准,雕得偏深了。
另外刀走过的边缘铜皮有点翻起来,是不是主轴速度慢了?

网友:
雕刻机出来的板子确实不错,不过自己做双面板就是太麻烦了!

网友:
 不错不知道怎么弄刀路

网友:
铜皮翻边,雕刻刀要换好的,否则很容易短路。

网友:
我也是雕不好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估计是z轴0点不准,雕得偏深了。
另外刀走过的边缘铜皮有点翻起来,是不是主轴速度慢了?

一般来说是刀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