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 改装 襟翼

楼主(2012-03-15):
冲浪者的副翼比较靠外,想在两个副翼中间 切出两个襟翼, 这样降落的时候能减速!可行吗?
工作太忙没时间出去飞,就中午在家折腾折腾!

网友:
没有必要 这个飞机很飘了 全重1100克 我的 带电台 带卡录

网友A:
设襟副翼混控就ok了

网友:
减速降落用襟翼意义不大,反而难控制,还不如加个扰流板,直接放在机翼底下就行,放机翼上面也可以。

楼主:
扰流板 不好实现呀!   有图参考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襟副翼混控就ok了

h飞控后,
怎么混控呀?

网友:
开始我也想设襟翼  但是根据飞行来看没必要    我所有设备有1.5KG  挺慢 的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扰流板 不好实现呀!   有图参考下吗?

扰流板可以装在机翼中部,也可以装在襟翼的位置,装在中部的扰流板就是一块紧贴在机翼上方或者下方的长条板,降落的时候翻转九十度,装在襟翼的位置就比较麻烦了,必须对开,降落的时候一个往上,一个往下翻转。
扰流板和襟翼相比,可以增加阻力,但是不产生升力,也不会引起升力中心的位移,等于是一个空气刹车。
你要图就比较麻烦了,这东西很简单,但是很少有人用,因为没必要,降落本来就难,加了扰流板未必容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加了襟翼,情况也不会好转,甚至更加麻烦,因为偏转襟翼,会造成俯仰。

网友:
感觉襟副翼混控是个不错的办法,节约两个舵机,减轻重量。
楼主不是要在降落的时候用吗,那时候切换成手控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h飞控后,
怎么混控呀?

感觉襟副翼混控是个不错的办法,节约两个舵机,减轻重量。
楼主不是要在降落的时候用吗,那时候可以不用飞控了,切换成手控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襟副翼混控是个不错的办法,节约两个舵机,减轻重量。
楼主不是要在降落的时候用吗,那时候可以不用飞控了,切换成手控不就行了?

估计您没有尝试过混控。混控 两个个副翼要接两个不同的通道。H飞控的副翼只有一个通道 !

网友C:
我认为用H飞控不能设置副翼襟翼混空  因为飞控只能接一个副翼 ,我在飞控接一个  另一个接接收上设置混空在手动模式可以用但是别的模式只有接飞控的一个舵机动   接接收机的不动  所以我认为不能设置混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用H飞控不能设置副翼襟翼混空  因为飞控只能接一个副翼 ,我在飞控接一个  另一个接接收上设置混空在手动模式可以用但是别的模式只有接飞控的一个舵机动   接接收机的不动  所以我认为不能设置混空

是啊, 挺简单的问题,要说明白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