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FUTABA4通改7通

楼主(2012-03-15):
以前该的,芯片是老芯片了。

网友:
牛呀,请问怎么改的?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这个是应该说说,我也还有一个。很好用,距离远
要可以改就强了

楼主:
这款要空的改7通方法

1、打开后盖,2左边是芯片的下边,有3个脚被电路连在一起,小心的把覆铜板切开,分开那3个脚,引出3跟线,分别是 5、6、7 通道的中心线,找3个电位器,焊接在电位器的中心点,两边的线,随便从1-4通道,的两边取出焊接在电位器的两边。大体就好了

楼主:
有具体问题,

我拍好照片传不上来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先把,那3根线

简单的方法先把,那3根线 ,取一根线 连在1-4通的中心上,看接收机的舵机的反映。建议一个一个的实验。记着接收机舵机的5-7要接舵机

楼主:
记得看看接收机的芯片,

我的是R136F也改成7通了

网友:
大师能把照片发给我吗?

我想改我的这个控

楼主:
D50 给我邮箱

D50 你好:给我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麻烦你LZ也给我一份,邮箱:96571898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