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用 实心主轴好,还是空心主轴好?

楼主(2012-03-15):
T头跟主轴那 虚位很大 ,,实心好还是 空心好呢0 0~!!空心 很久前就悲催了··忘记什么感觉了···

各位 看官 都用的什么主轴- -自报下 谢谢·······

网友A:
实心+金属

网友:
原厂的也在用  空心  T头那虚位完全可以忽视

网友:
空心的我用断了3根,实心的换上以后,至今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心+金属

金属会不会比较容易弯?实心碳的会不会比较好?

网友:
我是原厂空心,斜盘附近都磨亮了 还没换

网友B:
同材质,同直径的,一般空心管抗弯曲强度比实心的要大。

网友:
马克,将来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材质,同直径的,一般空心管抗弯曲强度比实心的要大。

正解

网友:
实心的…我的原厂空心不到一个星期就肛裂了

网友:
标题

上面兄弟有解释,工程力学课的时候还计算过,空心抗扭好,所以一般重型卡车传动轴是空心的

网友:
其实找便宜的最好,易损品,何必那么纠结。支持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