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v911一个月后又入了GENIUS CP

楼主(2012-03-15):
V911入手已有一个多月了,炸了数次但没出什么大毛病。后来金属十字盘,精度提高了不少改了但明显感觉到重量增加了。前几天入了G CP +2801PRO,还没飞这个六通机。现在正在练习模拟器。练好了再飞,减少炸机次数。上几张图片。

和911的比较

和911的比较

楼主:
还有控

2801pro 手机拍的有点暗,凑合看吧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用2801和V911对了下频 连接不上。

网友:
好有米啊!看得口水一地呀!

网友:
CP到手两天,脚架炸断,已改不死脚架...倒是最近02s飞得出奇顺手,自上次加固脚架头罩以来,至今运行良好,未炸未坏...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关注CP,谢谢楼主的图片

网友:
比911大一点,好小的舵机

网友:
佩服楼主,想知道楼主拆散了CP,装回去了吗,能正常飞行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关注CP,谢谢楼主的图片

兄才还是多看看mini cp很不错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801和V911对了下频 连接不上。
恭喜入了好控、好机!     怎么可能对得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才还是多看看mini cp很不错滴

想进一台便宜的六通试试,看自己行不行,如果可以,哪怕以后再入一套mini cp的半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进一台便宜的六通试试,看自己行不行,如果可以,哪怕以后再入一套mini cp的半套

嗯 G cp 配DEVO7 900大元

网友:
CP和V911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滴。建议LZ先对CP的机身底板进行加强,尤其是电机座部分。如果不加强,飞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后果了

网友:
我是来欣赏你拍的高清照片嘀……

网友: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