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450,但差点出事,警告一定要先拔电池再关控!

楼主(2012-03-15):
中午小飞450,最后一块电飞完准备有人。控先关了,忘拔机机电池,马上旋翼开始转动,感谢亚拓缓启动,当即把旋翼头抓住,电机憋了几下不转了,赶紧拆开头罩拔电池。
用的是14z开机很慢,遇到这种情况记住马上抓旋翼头,你的力量能和600级抗衡的。

网友:
天啊,都14Z了,关控还会自己转啊?我记得天6A都不会。。。

网友A:
油门行程未校准,失控保护未设置。。迟早出事

网友B:
本来就是先拔电再关控,估计楼主设置了失控保护,当接收机收不到信号时油门会以X%运转,舵机回到预设位置。
我估计楼主的电调和电机应该烧了。

网友:
学习。。。还好一直都是先拔电。。。

网友:
按住旋翼头直接堵转,电流增大,电机和电调其中一样时间长了会挂

网友:
看来还是用系统简单的控保险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先拔电再关控,估计楼主设置了失控保护,当接收机收不到信号时油门会以X%运转,舵机回到预设位置。
我估计楼主的电调和电机应该烧了。
呃,没事的,亚拓缓启动刚开始电流很小,并可以自动3秒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未校准,失控保护未设置。。迟早出事

网友:
我的失控保护油门0位

网友:
失控保护0 无压力

网友:
设置失控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安全第一~~~不要忽略细节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天7的失控保护如何设置?
本人用天七,只知道如何调整油门、螺距曲线。失控保护没去研究。

楼主:
呵呵,一直很注意这方面,今天突然脑残,忘了这事了。

网友C:
都14Z了,难道不会设置失控保护?真心觉得LZ对不起这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14Z了,难道不会设置失控保护?真心觉得LZ对不起这控~~~

一直没注意,因为从没出过事,今天看了一下失控保护设置,失控后油门位置为-65,刚把它调到-95

网友:
失控保护未设置

网友:
3秒内启动不成功就会长鸣停机,我的好盈也是这样

网友:
还好是亚拓电调,要是好盈飞腾系列,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我向来都是先拔电池,因为总是担心别人的控把我的飞机飞走了,哈哈

网友:
 我的还不会飞都设置失控保护了

网友D:
 这恐怖?上星期,朋友的700N叫我打火,忘记自检,可能上个起落飞完后油门舵机舵量最大,一打着全油门转,我死死抓住700N, 力气还不错,抓得住,后来只烂了离合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恐怖?上星期,朋友的700N叫我打火,忘记自检,可能上个起落飞完后油门舵机舵量最大,一打着全油门转,我死死抓住700N, 力气还不错,抓得住,后来只烂了离合片

我们也试过,600N机身拆桨拆尾管,测试os55引擎,然后油门最大打火然后…………差点流血 ,我的8fg在旁边差点没命,后来我和机主合力提起狂转的空机,拔油管
想起就怕啊

网友:
设个熄火开关!起飞开控、熄火,插电。落地熄火,拔电。关控。

网友:
开控再插电, 拔电再关控, RC第一课, 永远不要偷懒.

网友:
楼主赶紧改ID吧
别把JCSS招来了

网友:
缓启动必须开,十分有用的功能,不仅仅用于lz今天的意外情况

网友:
电调不是有失油门信号的保护么。。

网友:
亲眼看见过没设置失控保护的450空中失控,直冲云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失控保护设置问题

网友:
好在大小j都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恐怖?上星期,朋友的700N叫我打火,忘记自检,可能上个起落飞完后油门舵机舵量最大,一打着全油门转,我死死抓住700N, 力气还不错,抓得住,后来只烂了离合片

这事我也干过,700N IDLE状态点火,多亏已经养成抓住旋翼头启动的习惯,其实没多大劲,很容易抓住,就是吓的不轻,后来发动机被我掐油管KILL掉了,最后发现离合片基本没了。

网友:
LZ出现瞬间短路了

网友E(2012-05-21):
怕过的人留痕

网友F:
本来就是先拔电再关控,估计楼主设置了失控保护,当接收机收不到信号时油门会以X%运转,舵机回到预设位置。

网友G:
安全第一,都是拔机的电再关控的,比较安全

网友H:
是啊,先拔电哦

网友:
 700N没开接收电源,打着火,全油门转,还好我抓得死死的,离合片烧了。。。。

网友I:
标题
450还抓得住。再大就危险了。刚被550地面砍了。不小心打到idle开关。而且是刚换控。熄火开关设置位置没有调整成和原来一样。结果换熄火无效,在手里转起来了。三秒钟抓不住,扔了。还是被砍了几刀。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同样问题..只是俺的JJ跟控都没回来 想先知道一下

网友L:
我也是刚练模拟器,去飞450,2控不一样,3d开关和熄火开关搞错了,还好,只损失大桨一副,吓了一下,赶紧在3d开关上套上红的热缩管做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