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

楼主(2012-03-15):
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想问一下,什么事全对称和半对称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作用。新手不懂

楼主:
论坛没人知道,也太离谱了把

网友:
标题

个人见解,全对称主要为3d使用!半对称主为3c机,高档的3c桨从桨根到桨尖,桨型都是渐变的,以适应静态,大航线,三d等不同动作需求!楼下指正补充

楼主:
全对称桨是怎么样的,半对称又是如何样子的,怎么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对称桨是怎么样的,半对称又是如何样子的,怎么分别

全对称桨上下弧度一样,半对称桨上弧度较大,正飞有较大浮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对称桨上下弧度一样,半对称桨上弧度较大,正飞有较大浮力。

正解, 當然, 半對称槳也有 twist 渐变弧度的專用F3C 槳.  槳根螺距比槳尖大. 同時槳面積收小.對要求穩定, 静态,大航线等等專用.
一般專門F3C 機種用上. 比如 eagle wc 系列.

而一半半对称桨碰不一定是針對f3c , 只是低轉穩定, 正飛浮力大. 對不反飛的用家有較高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