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T8FG 怎么关闭发射模式

楼主(2012-03-15):
模拟器的时候 还是会打开发射模式啊。。。折腾好久都没看到怎么关闭
关机 插模拟器也不行

网友A:
开机的时候油门放在中间,出现提示后选NO,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的时候油门放在中间,出现提示后选NO,就可以了

网友B:
2楼方法不标准,虽然可以。

还有个方法是,按住RTN不放(就是那个圆盘中间的按钮) 然后开机,选择中间选项 OFF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说明书里最关键的没有啊。。。哈哈 谢谢分享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楼方法不标准,虽然可以。

还有个方法是,按住RTN不放(就是那个圆盘中间的按钮) 然后开机,选择中间选项 OFF

 ,我也找了很久,以后练模拟器应该比较省电了

网友:
以上设置同样适用于10C.12FG.12z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找了很久,以后练模拟器应该比较省电了

插上插头会自动开机的,高频头默认关闭

网友(2012-05-08):
引用 网友D:

插上插头会自动开机的,高频头默认关闭

什么意思哦,插上模拟接头会自动开机?

网友:
插上模拟器插口会自动开机的哦!然后是不发射的状态的!

网友:
先学习,T8fg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