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参谋指正~~此配件价格可以吗?还是自己选购独立配件好?

楼主(2012-03-15):
本人新入魔道~~想入手艾特500级无刷塞斯纳-182像真机
规格:
翼展: 1300mm/51.2in
长度: 993mm/39in
翼面积: 23 square dm.
翼载荷: 58.9g/ square dm
飞行重量:1350g/47.6 oz
重量(不带电池):1170g/41.3 oz

遥控设备:6通BII 2.4G
* 无刷电机:3715 外转
* 锂电池:3S 11.1V  2400mAh/20C
* 无刷电调:30A
* 舵机:9gx4,17gx2

价格1350
请问这个性价比怎么样? 配置可以吗?本人新手,无设备,这套设备能长久用吗?

图片

图片

楼主:
怎么没人呀 自己先顶个

网友:
不要买这个吧,太贵了,新手学飞肯定是经常摔的,摔过之后样子就完全不同了。

楼主:
可是我看配件都挺好的呀~~~
如果不推荐这款,,,,谁能推荐一款入手快的呀

网友:
 新人还是买个MD塞斯纳飞吧  便宜 耐炸 好维修  第一架飞机都是尸骨无存收场的  何必和钱过不去呢

网友:
对新手来说:好看不好用

楼主:
,,我是新手,可我家对面住一老头是高手,,他经常飞2架油动的......
我还没买飞机 就不好意思打扰他老人家,所以在这里问问个位前辈~这机有人玩过吗?性能 操控性怎么样?

网友:
性能和操控性肯定是没问题的,塞斯纳的定位就是初级练习机。但是,这样的飞机不适合做新手第一架飞机,因为第一架飞机基本是用来摔的……

网友:
艾特的东西偏贵,敏定吧

网友:
新手上前拉的JJ会很郁闷的

网友:
这个JJ性价比不高,如果楼主现在还没有自己的遥控的话,买套机也是不错的选择

其实这个也不错,小小的,套机比这个便宜4张毛爷爷,炸了再买大大也能通用部分电子配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026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小JJ 无价格无卖家呀,,,,,不知是4通还6通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小JJ 无价格无卖家呀,,,,,不知是4通还6通的呀?

固定翼哪里来的6通一说呢?绝大多数不是3通就是4通。

网友:
这个飞机没练好就算了 我们学校有一架 飞这个的飞手技术不是很过关 前起落架撞得早就不成样子了 不过飞起来还是很爽的

楼主:
这套电子设备值得买吗??请给点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套电子设备值得买吗??请给点意见~

你买艾特的飞机的话,这套设备是飞机原厂带的,没有空机可买,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不买艾特这个飞机的话,配什么样的电子设备,先看你买什么飞机再定……

网友:
艾特的最好买翼龙,我机库里不带伤的飞机就剩下翼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