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螺丝胶问题

楼主(2012-03-15):
螺丝胶是机身上的螺丝也上么?

网友A:
只要是金属的地方都可以上,塑料的不用了.

网友B:
凡是涉及转动部件固定的螺丝,无论螺母部件是塑料还是金属,一律上胶;用于不涉及转动部件固定的螺丝,不用上,但需要飞几个起落就要检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