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四轴的四个电调换成舵机测试。结果舵机全部超行程卡死.

楼主(2012-03-15):
本来只是想试验下传感器反馈,手头没有电调就换了几个标准3003舵机,结果舵机全部超行程卡死,为什么呢?MWC默认是1100-1900的油门行程。

楼主:
刚刚把飞控设置三轴模式,里面有个尾舵机3号专用的接口。此通道插上舵机就可以用,其他三个插电调的仍然不能用。看来还是舵机和电调不一样。

网友:
大哥,mwc输出的电调信号是快速pwm信号(频率486.9hz,本人亲测),普通舵机只能忍受50hz,你的舵机不烧就是万幸了~~

网友:
舵机一般都是50Hz的…………你的3003真猛,1100~1900是遥控器输入的频率

楼主:
谢谢,怪不得舵机支支作响,还试了个9001, 还好都没烧。

网友:
设置CONFIG文件应该可以支持普通舵机的。不过这个飞控还不支持单轴4舵机模式吧。
支持飞翼模式。

楼主:
怎么设置能支持舵机呢

网友:
MWC 有一个版本的固件是支持 四个舵机输出的,可以试试。模式是四轴,估计是变螺距控制
http://code.google.com/p/multiwi ... _pitch.zip&can=2&q=

楼主:
上面这个下下来了,但是找不到硬件端口连接图,好像有个固定翼模式,非三角飞翼模式,纯固定翼模式应该可以。

网友A:
要是支持舵机输出的话 变距四轴就有希望了 人家国外这技术都成熟了 我们却因为缺少飞控一直没有进展 坛子里有做油动变距四轴的 可是没有飞控 倒飞的话不知道这个飞控陀罗仪支持吧 程序比传统四轴麻烦的多 倒飞时螺距控制是个大问题

网友:
我就烧个一个2百多的舵机 :(  千万别试直接接舵机

网友:
不过改一下支持6个舵机应该没问题

楼主:
怎么改呢

网友:
the 4 outputs are the same as the conventional 4 ESCs (3,9,10,11)

不是说了嘛,4个输出还是D3 D9 D10 D11,不过现在输出的是支持舵机的信号了

#define SERVO_SPEED 0

定义0 是50-77HZ的,定义10是125-225HZ

网友:
在加两个云台,就可以6个通道了

网友(2013-12-14):
这个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支持舵机输出的话 变距四轴就有希望了 人家国外这技术都成熟了 我们却因为缺少飞控一直没有进展 坛子里 ...

倒着飞时电子罗盘测不出航向角,我手机上的罗盘在手机倒着放时也测不出方位角,我在想这不应该啊,倒着的时候无非是方位角与正常时差了180°而已,为啥实际结果根本不是差了180°而是完全无规律。

网友:
烧了?  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