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能回答的话,感激不尽

楼主(2012-03-15):
1. 我想问问天地飞高频头有PPM和PCM之分吗?
2. 2.4G有PPM和PCM吗?
3. 要是没,是不是FM高频头能用72M PCM或者PPM的接收?
感谢各位

网友A:
 不知道哦 学习下 楼下高人解答

网友B:
2.4g一般是pcm,72mhz高频头只能用兼容厂家接收。

网友C:
1. 高频头不分PPM和PCM,控杆的信号是否被编码由发射机决定。
2. 所有的2.4G遥控器都可以说是PCM方式,需要在发射端进行编码,接收机再将收到的信号解码并还原成PPM信号。
3. 要看是哪家以及什么型号的发射机和高频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天地飞的,谢谢前辈的指点。,1和2个问题都明白了

网友C:
第三个问题,贴地飞自己的高频头可以支持自己同频段的PCM接收机,和一些同频段兼容的PPM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