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款 固定翼用的电机

楼主(2012-03-15):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帖 不用推荐!每个电机都行!

网友B:
低端xxd,中端榔榆,高端没必要

网友C:
这个太多了,你的飞机,起飞重量多少呢

网友D:
是多大的固定翼飞机上用啊?
 最小的才零点几克重,马达直径3mm左右的;最大的几十公斤重,大的固定翼飞机还可以坐人飞。

网友E:
要根据你的飞机配电机和桨

网友F:
我新买个老Bgsc3542电机

网友G:
XXD的不错,主要看它价钱比LY低很多,而效率只比LY稍差一点点、没用精密测量工具还感觉不太出。